测继电器

楼主(2022-03-28):
血豆腐继电器

线圈电阻1k左右,好大的电阻啊,由此分析大概是簧管继电器

常开的触点

用8v电压,测试,可以吸合

闭合电阻0.8欧姆,我猜想这个继电器应该是12v的吧
12ma电流,比较灵敏了

表笔自身电阻0.75欧姆,继电器闭合电阻大概不到100mΩ

电压太高了,要是5v就比较好了

网友A:
220V继电器可以带电测量触点阻值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20V继电器可以带电测量触点阻值吗?

触点跟线圈电压有毛线的关系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20V继电器可以带电测量触点阻值吗?

不能带电普通测量

网友A:
我有几块电路板,电压是220V的,上面有10多个继电器,当中有个继电器虚触,有什么办法查找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几块电路板,电压是220V的,上面有10多个继电器,当中有个继电器虚触,有什么办法查找出来 ...

不会测压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几块电路板,电压是220V的,上面有10多个继电器,当中有个继电器虚触,有什么办法查找出来 ...

建议在吸合工作的时候,用220v交流当测量继电器吸合后的触点电压看是否能有明显浮动

网友:
用久了大多是接触电阻变大

网友:
别光测,要拆开看看。

网友:
闭合电阻0.8欧姆,我猜想这个继电器应该是12v的吧

请教:是根据什么原理猜的?

网友:
表笔自身电阻0.75欧姆,继电器闭合电阻大概不到100mΩ

总觉得这个应该用毫欧表或数字电桥DCR去测。

网友:
想要5V继电器,只能买喔,常用12V的居多。

网友(2022-05-02):
美国科拓公司的干簧管继电器,高压小电流,工业用的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