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文件快速复制工具FastCopy 4.1.3 单文件绿色版&打包素材

楼主(2022-03-28):
FastCopy 是 Windows 平台上最快的文件拷贝、删除软件,它支持 UNICODE 和超过 MAX_PATH (260 个字符)的文件路径名。由于其功能强劲,性能优越,一时间便超越相同类型的所有其他软件。由于该软件十分小巧,你甚至可以在打开后,直接将安装目录中的文件复制到任何可移动存储设备中,方便携带,随取随用。

FastCopy 会根据源目录和目标目录是否在相同的硬盘(或 SSD)中,自动选择不同的方法。
不同的硬盘:读取和写入分别由单独的线程并行处理。
相同的硬盘:读取处理,直到大的缓冲区填满为止。当大缓冲区被填满时,开始写入并批量处理。

FastCopy 在不使用操作系统缓存的情况下处理读取/写入,不会影响其它应用程序运行时的速度。
FastCopy 可实现接近于设备限制的读取/写入性能。

FastCopy软件主要特点
├—FastCopy 是免费开源Windows上最快的复制/备份软件。
├—支持UNICODE和超过MAX_PATH(260字符)的文件路径名。
├—使用多线程读/写/校验,重叠IO,直接IO,从而实现设备最高读写性能。
├—可以使用 UNIX通配符 样式的 包含/排除 筛选器。
├—运行速度快,不占资源,因为仅使用 Win32 API 和 C 运行时设计,没有使用 MFC。

为什么需要第三方文件复制软件?

  相比Windows自带的文件复制/粘贴方式,第三方文件复制软件提供了:更高性能、更多的功能、更佳体验。它们的优化原理如下:
缓存机制:第三方文件复制软件,经常标榜“具备 XX MB 的写入缓存”。其原理是,在复制/移动的过程中,Windows会先读取一部分数据到缓存中;再从缓存中写入到新介质。其实,Windows 复制文件时,默认也开启了缓存机制,只是无法设置缓存大小。由于Windows默认的缓存太小,导致读取和转移这两过程基本都是同时进行,很容易出现瓶颈,致使“Windows复制文件快不起来”。而第三方文件复制软件会开辟一块更大的缓存空间,并把设置权重新交给用户。
FastCopy 4.1.3 单文件绿色版下载地址:
https://www.lanzoui.com/i3JCj024an0f

FastCopy 4.1.3_x86_x64_2in1绿色单文件打包素材20220327下载地址:
https://www.lanzoui.com/iCdfI024ii2f

网友:
来晚啦...文件取消分享了

网友:
来晚了,取消分享了。

网友:
现在新的是4.1.4版了

网友A:
我在用非常古老的,老毛子写得killcopy,非常不错,到现在win10也还能工作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我在用非常古老的,老毛子写得killcopy,非常不错,到现在win10也还能工作

碎片拷贝软件工作大同小异,不知道这个FastCopy是否也有这些功能呢?

1-预分配空间
2-崩溃记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碎片拷贝软件工作大同小异,不知道这个FastCopy是否也有这些功能呢?

1-预分配空间

这两个功能对拷贝文件有什么好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两个功能对拷贝文件有什么好处?

预分配空间:减少出现硬盘碎片,并且文件恢复时整块文件是恢复概率最大的,碎片文件几乎没救
崩溃记录:killcopy会记录拷贝过程,如果死机了,再开机它会自动重新开始拷贝,这个挺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预分配空间:减少出现硬盘碎片,并且文件恢复时整块文件是恢复概率最大的,碎片文件几乎没救
崩溃记录:k ...

killcopy

老毛子这个软件的确不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碎片拷贝软件工作大同小异,不知道这个FastCopy是否也有这些功能呢?

1-预分配空间

同问同求,请教所有大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