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8421数显拨码开关详细拆解,并分析结构原理,介绍单线使用方法

楼主(2022-03-28):
最近在折腾川崎那个7.2~24V充电器,准备把不可靠的电压检测判断串数改为手动输入
想来想去还是用带数显拨码开关比较方便,搜了一下,网上介绍不多,而且这玩意论坛上貌似还没人拆
那就先出个帖子介绍一下先

拨码开关其实是个编码器,偶手上的是这种按键式的,在时间继电器上比较常见,只是大小不同
后来还翻到一种大小介于两者之间黑色的
先看这个吧,前面是面板

后面是输出焊盘

另一种型式是这样的,用转轴方式动作,同样也是编码输出

DIP那种拨码开关只是开关组合,不算编码器,这里就不展示了

小的那个偶要用,就用大的这个来讲解
前面板,按键可前后翻动数字

侧面,这个是两位组合的

两侧盖上是卡扣
偶这个比较老了,这个“上海电器零件厂”不知道还在不在

输出端就是PCB板,铜箔功能如下:
说是8421码,其实在这里就是二进制码(数字的BCD码)

测试输出状态,编码没问题

这种拨码开关的输出状态如下表:

开拆了
分离两侧边盖

开关主体PCB一侧

可以分成单独一位
其实多位就是单独每个组合起来的

组合是靠塑料销和槽相互嵌合定位的

而PCB和塑料外壳热铆在一起的
切掉就好

分离PCB和机械组件

铜箔触点没锈蚀,还有点泛黄,不会是镀金了吧

机械组件由一下各部分组成

特写一下,电刷是少不了了

根据图形和角度,输出编码和铜箔触点对应如下:
挺巧妙的哈

楼下继续拆解、分析

楼主:
接着拆机械组件部分

拿掉转盘

转盘中间是齿状拨轮

对应侧是拨杆和和定位杆(复位用)

运动方向是这样的,回复力靠弹簧

全部掏出来

下面分析动作原理

自由状态是这样的,按下拨杆时推动转盘旋转

按到底是这个样子,注意定位杆的位置

当拨杆释放后,在定位杆的作用下,转盘会向前再转一个角度,恢复成上图的状态,方便下次按动
在结构上加、减是对称的

连贯动作如动图

PS:因为这个方向实际是看不到的,只能摆拍

所以从外面看,按到底(加键)时数字并不在窗口中间,而是在偏上的位置,释放后才进到中间位置

机械部分就是这样

壳子上的亚克力挡片

最后是全家福

这种数显拨码开关通常用在MCU电路中作为数据输入,常见应用就是时间继电器

一般输入I/O端口,直接检测电平,如下图:
这种应用下,读取的数据取反就是输入数字的二进制了
如果位数较多,通常公共端也接如MCU,用扫描方式方式来节约端口

如果端口不够,则可采用并入串出方式,比如用74HC165并行输入拨码开关状态转串行输出给MCU

当然这种还是要两条线的
如果只用一个端口行不行呢?如果这个端口带A/D功能,那也是可以的
比如下图,把拨码开关状态转成电压值,由MCU的A/D采样来判断,当然重点是电阻的阻值和A/D分辨率了

好了,就介绍到这里

拨码开关作为数据输入的一种方式,简单、可靠还直观,在低端设备用得较多

网友:
前排支持,欣赏大作

网友:
还是不明白这东东,看看先

网友:
这东西原理是这样啊,拆的很详细

网友:
这又是加精的节奏.......

网友:
拆的很详细.

网友:
恭喜恭喜。
很仔细

网友:
不错,鼓励一下。

网友:
从来没拆过,大开眼界

网友:
哈哈哈,以前扔了好多这种

网友:
恭喜受精成功,动图直观明了~

网友:
感谢感谢,原理搞清楚了!

网友:
拆解分析的挺到位的,学习了。

网友:
看似简单,但在设计时也是绞尽脑汁的,不简单!

网友:
看来棘轮应用挺多的,要是双向更好,后来逐渐被数显电子替代。

网友:
BCD码,用二进制表示的十进制数。除8421BCD码外,还有5421BCD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