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2s的平衡充只充单节电池

楼主(2022-03-28):
一只航模用的平衡充,请问如何只充一节电池,我从接口引出一正一负两条线接一节电池,充电器不工作,空载测量也没有输出电压,只有充2节以上电池才工作。已经确认接线没有问题,充电器也正常。

网友:
右边负极左边正极,接哪两个都行。

网友A:
应该还有另外的充电接头吧?用那两个接头,设置单串充电就可以。
这种只是均衡线接口,过不了大电流的。

楼主:
有单独的2s、3s、4s充电线,查到2s口上给两节18650充电可以,但单独接出一正一负给一节18650充电就没反应,三个口都是这样,正负极确认没有接错。
感觉跟那个沣标的镍铬充电器一样,必须两节一块充、单块不能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还有另外的充电接头吧?用那两个接头,设置单串充电就可以。
这种只是均衡线接口,过不了大电流的。 ...

可能这个充电器太便宜了,没有单独那种粗线的2口大电流充电口。只有这种慢慢充的

网友:
为啥只充一节电池呢,随便凑两个电池充电不好吗

网友:
砸个充电宝,拆里面的充电电路用,我的万能充就是这么来的

网友B:
我都没搞懂此处的 2s 3 s 4s中s代表什么意思,哪位大神给科普一下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都没搞懂此处的 2s 3 s 4s中s代表什么意思,哪位大神给科普一下,谢谢。

就是2节电池串联  3节  4节,提升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