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] 电压不稳定,五菱神车更换发电机调节器

楼主(2022-03-28):
12年的五菱宏光,最近电压不稳定,有时候灯突然暗一下,油泵转速也突然低一下,问 了别人说是发电机的调节器坏了,看了某宝和某东上,价格不一,20多到100多的都有。想着车子上的东西可不能用便宜货,万一坏了得不偿失。遂最终在某东上买了一个100多的调节器。等到星期六回家,开工整。

(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)

网友:
雷米电机?雷军小米投资的

网友A:
换碳刷就行 没几块钱 一百多再添点钱买个发电机了都

网友:
为毛拆都拆了,不顺带把两轴承换掉

网友:
电机200多,一般这个情况换碳刷就行

网友B:
你这不合格呀,所有螺丝都拆坏了呗,

网友C:
实际20多和100多也许是一样的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碳刷就行 没几块钱 一百多再添点钱买个发电机了都

咱也不知道啊,因为不是搞汽车维修的,也没有经验,不过自己搞好了就剩很大一笔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不合格呀,所有螺丝都拆坏了呗,

没办法,条件有限,工具也不趁手,能拆下来就不错了。为了拆张紧轮的那个螺丝,我还专门跑县城买了一个24的梅花扳,结果还把张紧齿给扳坏了

网友:
其实5元可以买两个碳刷,只换碳刷,调节器没坏

网友:
调节器不容易坏,一般都是碳刷磨短了,接触不到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实际20多和100多也许是一样的。。。。

有时候,说真话不一定好

网友:
换过F0的,电压过高,F0的挺好拆的

网友D:
旧的调节器不拆开看下,不知道里面是不是就一整流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旧的调节器不拆开看下,不知道里面是不是就一整流桥

胶封了的,没得什么研究价值,网上电路图一大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旧的调节器不拆开看下,不知道里面是不是就一整流桥

不会吧,之前看整流二极管是压在散热块上的,调节器是调节器

网友:
零件拆坏都不换新啊,楼主心真大
话说10多年的商用车,还能用,不愧是神车

网友:
涨紧轮一套最好还是换掉,现在磨损大,说不定路上就挂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碳刷磨损的多,碳刷也就10块钱

网友:
感觉像是就换了碳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