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『X折腾』更换苹果IPHONE6SP手机电池

楼主(2022-03-28):
『X折腾』更换苹果6SP手机电池
受托帮忙更换一个苹果6P的电池。。

歌神电池收到。。做工还行,推荐了好几人,评价还行

确认过带S的

底座螺丝

电池还是原装的

用劲,最终胶还是断裂了,电池用卡片掰下来

新电池安上

告知反复三次用尽且充满,然后就随意使用了

因为帮换电池,都可以开五金店了都。

还人,正常使用两天一充。

网友:
前几天刚换了6的电池,之前换过一次了,胶带没那么结实

网友:
前三次充满的说法,貌似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
不知道到底哪种是对的,反正手机老了,电池也便宜,随意用吧。

网友:
大神,手艺人

网友:
向搬板元件级维修的节奏!

网友:
原来换过一个叫超凡的电池,国产的还是不禁用,一年不到就不行。这个歌神的电池不知如何?

网友:
美女你好 电池多钱 ?给个联接  我也有几块手机要换电池

网友:
拆那个胶还真急不了,而且把振动电机拆了更好拆

网友:
熱心會員  性能又恢复如初了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那个胶拉不出来,看别人视频,直接就卷出来了,自己却直接拉断。。

网友:
6sp的性能还行,差不多等于骁龙845的水平

网友:
偶周围的手机都不等电池衰减多少就淘汰了

网友A:
果断收藏!我的是7P,17年的,前两年换过一次电池,正打算最近换新,有没有链接?

网友:
之前论坛那个卖家的100块的电池装上没几个月又不行了。买电池针的需要找可靠的卖家。

网友:
热心人,3400容量是否虚?

网友B:
买过国产最多一年定时完蛋。

网友:
两天一充还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过国产最多一年定时完蛋。

飞毛腿电池不行吗?就是有点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果断收藏!我的是7P,17年的,前两年换过一次电池,正打算最近换新,有没有链接? ...

还行吧,价格适中,现在找到华强北的坛友,让他帮我买了寄过来,大概省一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