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DELL E5480 电源问题求助

楼主(2022-03-28):
DELL E5480 插电能用, 电池不能用 。电池识别不了,以为电池没电,换了一块还是没检测到, 仔细检查了下,电源接口出烧了,这个替代型号是什么,有懂的指导下

网友A:
烧的惨不忍睹,专业的事还是找专业人士弄吧,100以内应该可以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烧的惨不忍睹,专业的事还是找专业人士弄吧,100以内应该可以解决

老电脑再花100元去折腾不值当呀,电池已经花了100了

网友B:
标号PD4, 多半是个二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标号PD4, 多半是个二极管

共阳/共阴二极管?

网友:
可能是个稳压管。或者TVS管。

网友:
有电路的话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(2022-04-27):
可以到维修店问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