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苏泊尔电压力锅漏气,最终给解决了!

楼主(2022-03-28):
苏泊尔电压力锅,买回来用了不知道有一年没,泄压阀那一直冒气,领导使用时就压两把钳子!想着查查修修,正常煲,电路板控制板应该没问题,然后调压力阀,没效果!然后偶有一次不用钳压,结果直接漏完气,这下能确定漏气原因了,最后在泄压阀柱上再加个密封圈解决!

网友A:
苏泊尔小家电是见过质量最渣的,没有之一,还不如杂牌品控好,前面买了个电饭煲,也是不到三个月就挂了,表量了下温控开路,换了就修好了

网友B:
苏泊尔的电压力锅巨差。 十年前买个 一直漏气  烧个鸡完全没汤  去修说正常,我叫他加水煮 总算查出来了,锅盖有问题调一下。 没多久又不行了  还不如九阳什么的

网友C:
反正不能压东西。电压力锅不会连续排气的。。。
按照要求安装就行了,一般漏气洗洗干净重新组装起来就行。。。全部配件必须安装,特别是10号防堵盖。。。

网友D:
漏气与电气部分无关,还是泄压阀问题

网友:
我手里还有这锅的电源板待修呢。据主人说是只用一次就坏了。打开看是电源板芯片挂了。

网友:
电饭煲国产的什么牌子好点?

网友:
进异物了吧,有东西卡着密封不严实,我家里的电饭煲有时候也会,可能饭加水太多飞溅的米浆导致。
一般清洗后正常。

网友:
看来这个牌子的不能买,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质量好了。

网友:
美的好点,在用。

网友:
苏泊尔做不粘锅的?

网友:
买过一个苏泊尔的不粘锅,到手发现锅底有一小块涂层掉了,还不给换。从此对这个品牌开始排斥!

网友:
我有个伊利普电压力锅,也是这里漏气,不好拆,一直没拆下来。

网友:
美的也不行,我的美的新买的,用了不到半年就出现在煮稀饭的时候安全阀升上去了就会出现“噗”一声,就没有气了。所以搞得我现在基本上都不用了。想重新买一个,但是不知道谁家的锅好

网友:
是不是原来就少装了一个硅胶O型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苏泊尔小家电是见过质量最渣的,没有之一,还不如杂牌品控好,前面买了个电饭煲,也是不到三个月就挂了,表 ...

目前用的这个是第一个苏泊尔,看着是大品牌,所以就买了,暂时没啥大毛病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苏泊尔的电压力锅巨差。 十年前买个 一直漏气  烧个鸡完全没汤  去修说正常,我叫他加水煮 总算查出来了, ...

以前用的是杂牌的电压力锅,用了好多年一直好好的,这次换的苏泊尔,感觉确实是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反正不能压东西。电压力锅不会连续排气的。。。
按照要求安装就行了,一般漏气洗洗干净重新组装起来就行。 ...

为何我这就是没看到有4这个密封胶,后面从其它位置找了个来装上才不漏气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漏气与电气部分无关,还是泄压阀问题

开始以为是压力过高的。一直在提心吊胆地用着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苏泊尔的电压力锅巨差。 十年前买个 一直漏气  烧个鸡完全没汤  去修说正常,我叫他加水煮 总算查出来了, ...

九阳也不行,小家电还是美的好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