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健康] 拆解用了8年的3M CDW7101V净水器滤芯

楼主(2022-03-28):
2014年5月1日安装的一个3m的净水器,型号是cdw7101v,当时加一些PP棉和阻垢买成接近2000吧,现在只值几百愿元了。过滤精度是0.5微米,不用电,无废水,只是过滤一下,主虑写的用两年,但我实际用了8年,现在把主虑升级,把原来的这个滤芯拆开看看。到底有多脏。PP棉就不看了,半年就换一次,每次外面都有很多泥,但是PP里面就很干净。

主虑就是这样的,请无视外观,柜子里太脏了。

自己写的安装日期

说明

滤芯机头,表面有点黄,用手擦一下就干净了

最开始只锯了一点,

结果里面的是一个活性炭滤芯,,里面还有卡子,拿不出来,继续锯

活性炭出来了,外面还有一层纸,已经发黄了,可能还是水太脏了吧,
活性炭看不出来脏不足

还有半截活性炭没取出来,里面还有一个卡子,卡住活性炭的。

这个活性炭应该可以当墨吧!
PP棉的效果很好,一目了然,但是活性炭的效果就不知道 了,没有专业的设备检查,自己求一个心安吧,现在换了一个也是3M的2500,也不用电无废水。

网友:
不用电,无废水的都是超滤吧,超滤的效果好坏全看厂家用料,一般的只是一两百效果看运气,你这2千多的,用料应该不错。

网友A:
无废水,杂质去哪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废水,杂质去哪了

吸附在过滤棉和活性炭里了

网友:
净水器看来用的人不少

网友:
无废水,杂质当然是在滤芯里了

网友:
时间这么久,要是检测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还是用ROD的

网友:
其实就是一个活性炭滤芯,估计一般几百块的五级RO纯水机拆掉后面2级和泵,就用前面三级效果会比这个好

网友:
这种超滤的要么3月换一次活性炭,要么就是污染源。

网友(2023-03-29):
3M净水器就是智商税啊。PP 棉,活性炭,都不值100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