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一个TP4056的充电板

楼主(2022-03-28):
买了个遥控车,普通的18650又不行又去撸了快航模电池,电用完后充电的时候用4056给航模电池充电发现电流很小很小,问了一下群里说是电池引出充电线内阻大…迷茫了…仔细的看了下板子发现有个贴片电阻有起皮的现象,短路这个电阻电流一下子就上来了,虚惊一场…没有0欧姆的电阻,直接短路焊上就行了…

网友:
高手高手,佩服佩服

网友A:
可以换个SS14二极管的,直接短接芯片发热巨大

网友B:
这么个搞法有烧芯片的可能!

网友:
零欧电阻有时是起保险作用的。

网友C:
那个应该是个耗散电阻

网友:
好像是0.4欧的耗散电阻,其实好多作键盘的集成充电电路的时候都省略了这个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个应该是个耗散电阻

感觉应该是个保险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个搞法有烧芯片的可能!

这玩意儿库存还有点,最主要的是这玩意儿上面的芯片好像是第一批带F标的4056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烧过这玩意儿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换个SS14二极管的,直接短接芯片发热巨大

板子设计的很不错很多年前撸的了,双面覆铜板过孔…散热很到位,900毫安没啥压力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觉应该是个保险电阻

一般是R400/R200/R0的电阻,不同厂家的4056匹配的电阻不一样,作用是耗散功率,防止4056过载后内部保护降低输出功率,现在很多4056小板把这个电阻省掉了。

网友:
充电电流设置大时最好还是加上这个电阻,电流设置小的加不加应该无所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