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就是测量个5号电池电压,那也得折腾何腾

楼主(2022-03-28):
前提是单位有一套无线话筒,一般来说,每次使用前无线麦里面的5号电池都要全部更换,所以办公室攒了很多很多的5号南孚电池。
平时都是让同事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池电压,大于1.5v和小于1.5v的分开,留出来供同事随意取用。
其实我一直觉得用万用表表笔测5号电池挺费劲的,电池会滚动,笔尖会滑动,所以做了这个小东西。
直接上背面图,就是简单的接线。

刚好另一套使用9V电池的话筒不用了,闲置了很多9v电池,拿来做三线电压表的电源。先拆一个焊线做电池接柱。

正面,加了一个五号座,一个开关,也可以插表笔测量。扎带捆绑电池,手头只有做3D打印机剩下的黑色的,就凑合用吧。

拿硬纸板粘个盒子,粘完了发现应该把粘点放里面,无所谓了。

成品,测个电池电压试试,嗯。好用。
粗略的测个别的电压也可以插笔或者线使用。

楼主:
闲着的时候还在翻老帖子,178页看了100多了,突然看到这个……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156
为什么在我发完这个贴之后立刻看到啊……

网友:
必须要接一个负载电阻才行,单纯量开路电压是不够的。

网友A:
测量五号电池建议不光要测量空载电压,需要加上个负载电阻,1.5V的话串个轻触开关,再串20欧左右,可以分别看一下空载和负载75mA时的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闲着的时候还在翻老帖子,178页看了100多了,突然看到这个……
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 ...

可能因为数码之家也有智能推送了,你看什么关键词的帖子就给你推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量五号电池建议不光要测量空载电压,需要加上个负载电阻,1.5V的话串个轻触开关,再串20欧左右,可以分别 ...

嗯嗯,看了那个帖子也觉得可以加个负载,不过,这些电池本来就是打算扔掉的,改送人罢了,带载能力如何并不重要。下一版改负载留着自用挺好。

网友B:
继续折腾,加一个30MA左右的负载,并驱动一个三极管,做为数显表的电源开关,这样就不需要独立的电源开关了, 被测电池放上,有50MA的负载电流,同时开关打开,数显表亮,拿下电池,数显表关闭,多好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继续折腾,加一个30MA左右的负载,并驱动一个三极管,做为数显表的电源开关,这样就不需要独立的电源开关了 ...

主要是考虑还可以作为电压表测个别的东西。另外就是9V电池现在手里还有太多,闲着也是浪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继续折腾,加一个30MA左右的负载,并驱动一个三极管,做为数显表的电源开关,这样就不需要独立的电源开关了 ...

这个思路就对了哈哈哈,其实9V叠层也纯属多余,再来个升压。

网友:
每个电池都有专属量表

网友:
南孚那个液晶测电池的就很好哈哈哈

网友:
真是,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……

网友:
应该上充电电池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,网上卖成品的指针和数字表的不贵

网友:
要接一个负载电阻,单纯量开路电压不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