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拆一个带温度测量与风扇散热的奥睿科M点2硬盘盒

楼主(2022-03-28):
拆一个带温度测量与风扇散热的M点2硬盘盒
下面是他的外观。

下面是它的接口为Type-c 而且随机带了。

两条数据线。第1条。两个接口都是。Type-c另一条线。接口是。一端是。Type-c而另一侧是正常USB3.0接口。
只不过数据线忘拍照片了。外带一把螺丝刀。方便更换硬盘。
下面是它的温度显示位置。

下面是它的温度探头。

下面是它的温度测量显示模块。

下面是它的温度显示模块上的芯片。

下面是它的散热风扇。

下面是M点2硬盘盒的主板。

下面是它顶上的相关芯片。

下面是风扇以及温度显示模块的电源接口。

下面是它的外壳。以及背板。通过CNC加工出来。

下面是它的温度检测与显示模块安装位置。
而且还用。塑料卡片通过不干胶进行盖住。

下面是它的温度探头安装位置。
只不过这种。测量温度方式也是有一定的误差。只不过也挺不错的。而且它的显示屏是没有。背光的。

下面是他主板的安装位置。以及风扇的位置。

下面是安装上硬盘的样子。只不过不能安装带马甲的硬盘。否则盖子会盖不上。建议还是后期再配一个散热的。硅胶块,个人感觉会更好。因为它的底部是悬空的。主板没有真正的与外壳进行接触。只是通过风扇的吹风机型散热。也算挺不错的。但是不支持智能温度控制。以及风扇的风速控制。

网友A:
硬盘盒现在也这么高大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盘盒现在也这么高大上

好是好,价格也高啊。买的时候将近300多。
而且是空的,不带硬盘的。如果加上硬盘这一个盒子至少最便宜得将近五六百。多则上千都可能。主要看你装什么品牌的硬盘。

网友:
盒子功能很齐备,就是太大了,不便携带。

网友B:
SSD的散热需求这么大吗?是不是HDD磁盘更怕高温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SD的散热需求这么大吗?是不是HDD磁盘更怕高温?

还有雷电4协议的硬盘盒呢,读写2-3000M呢

网友C:
对奥睿科的硬盘盒有阴影了,连续坏了我四个硬盘

网友:
图片多,没有看完全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可以开发2点5英寸笔记本,转成3点5台式机硬盘盒,机械硬盘选静音款,固态硬盘选风扇款。

网友:
这硬盘盒做工看着还不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对奥睿科的硬盘盒有阴影了,连续坏了我四个硬盘

会不会是电脑u口的问题

网友:
这加个显示温度价格翻翻翻

网友:
看着做工很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