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TP-LINK TL-R4299G多WAN口千兆企业级路由器拆解

楼主(2022-03-28):
TP-LINK TL-R4299G  多WAN口千兆企业级路由器

9口全千兆的,WAN口最多支持可扩展4口

2.0版本

拆开很TP风,超大铁壳,里面就主板一块+电源板

先看看主板

看方案应该是8口的交换机芯片+1口网口芯片+路由芯片。
固态电容是后换的,TP用的都是台系电容,包括电源

路由芯片是高通的QCA9563-AL3A,一般用于家用款中端路由器

内存是ESNT 的DDR2 128M,型号M14DG1664A

闪存是128M的,型号 25Q128JVSQ

第9LAN口用的一个独立千兆的网络芯片,型号RTL8211F。

8口 交换机芯片有陶瓷散热片覆盖不好拆解,这里就不放图了

led显示灯组后面接的,由3片 低压CMOS八路 总线收发器组成,用于增强驱动能力,转换电平。
型号为LVC245A

由尺寸从大到小依次为:
74HC164D   8 位边沿触发式移位寄存器
pt7a7514we 电源管理IC,
C255 逻辑芯片,
K72 场管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接下来为电源部分

电源板正面,很简洁
电容已全部更换日系电容

背面

电源IC为:OB2500POP

整流桥MB10F ,1000V/1A

网友A:
哪个企业敢用这货用主路由,就等着倒闭吧

网友:
千兆企业级路由器,做工看着还可以。

网友:
千兆与百兆区别有什么?手机上网感觉不到吧

网友:
8+1是个啥意思,完全看不懂...

楼主:
1-8口用的8口交换机芯片,第9口用的单独一个网络芯片

网友:
8+1是不是本来是8端口芯片,其中的一个端口接到路由芯片?再扩展一路出来?

楼主:
前8口是进到8口交换机芯片,最后第9口是单独用了一个网络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个企业敢用这货用主路由,就等着倒闭吧

为什么呢?不好吗?

网友:
换了电容自己用??那个flash
是16m

网友B:
TP的产品性价比不高,以前用过几个TP的24口交换机,总是要时不地断电重新连接才能用,路由也是如此,从此粉转黑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个企业敢用这货用主路由,就等着倒闭吧

你所理解的企业是不是都是几百上千人呢,小微企业知道不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个企业敢用这货用主路由,就等着倒闭吧

希望不要看见啥就喷,tplink能存在,说明还是有市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P的产品性价比不高,以前用过几个TP的24口交换机,总是要时不地断电重新连接才能用,路由也是如此,从此粉 ...

缩水三贱客

网友:
这个牌子的,一般

网友:
要求不高的小微企业也是企业,可以用用吧

网友:
tp家用马马虎虎, 企业级就太差了 硬件和软件都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个企业敢用这货用主路由,就等着倒闭吧

别说企业了,一般托管IDC机房也用TP
核心交换\路由不会这种民用,一个机柜里用这个可以的。

网友:
TP产品家用基本都是废材,号称企业的要看人品,型号,版本

网友:
纠正一下 8211F是PHY芯片不算完整的网卡(网卡 MAC+PHY)QCA9563提供MAC,两个芯片走SGMII接口通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