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为什么我的龙韵12V充电器跟别人的不一样?

楼主(2022-03-28):
指示灯控制怎么是高压侧控制?而不是由输出侧控制??

网友:
你的充电器龙味更足

网友:
差点不敢相信,这个电路也太简洁了吧?

网友:
这个不是充电器,是电池终结者。

网友:
高科技和成本完美的结合体!

网友A:
电钻多少钱买的?如果是19块,那还是划算的,顺便给我推荐下

网友:
这是一个极其“简洁”的充电器。还原边反馈的。

网友:
低端充电器,电路简洁,仅仅能用。

网友:
现在卷到这种程度了?

网友:
电路简单了

网友:
这样可以防止撞衫!

网友:
至少是高集成度限流稳压芯片方案。更差点单管自激加限流电阻,空载发热,或者电路板缩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钻多少钱买的?如果是19块,那还是划算的,顺便给我推荐下

9.9包邮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但是充满也会转灯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这个是别人的,跟我这个有啥区别?

网友:
跟低端手机充电器差不多

网友:
只能说集成度很高。

网友:
什么都不用说,就是赚价造成的,图便宜就这样适合不同需求的人。

网友:
只能说集成度越来越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