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个DTMB天线放大器 怎么改造成共用馈线

楼主(2022-03-28):
不知道是发拆机乐园还是发在这里,不对的还请小编移动。买回来就拆了一直没试机↓

背面光秃秃↓

说明书↓

下面图是某多评论里大神的改造,说是放大器得放在天线端效果好,在电视端没什么效果,最后给改成了电源信号共用馈线。请问各位大神我这个怎么改造成共用馈线呢?给提个意见↓

网友A:
同轴供电,加电容和电感分离交流和直流,看我前几天那个偏置器的原理图   你这个频率电容用1nf左右的,电感要用大一点,至少100uH以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轴供电,加电容和电感分离交流和直流,看我前几天那个偏置器的原理图   你这个频率电容用1nf左右的,电感 ...

是这个意思吗?太感谢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这个意思吗?太感谢了

就是这个思路, 电感用空芯绕线的比较合适当跳线

网友B:
这能收多少台啊 还有那种一根棍子的那种好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能收多少台啊 还有那种一根棍子的那种好点

我有一个最普通的,应该没有放大器,市区8楼,天线放置离窗口2米内。

能收到30多个电视台。有个别台信号不太好,如果天线放到窗台上全部信号很好。

网友D:
现在还在用无线收电视节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能收多少台啊 还有那种一根棍子的那种好点

还没试验,在上班的地方,打算回老家农村了再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个最普通的,应该没有放大器,市区8楼,天线放置离窗口2米内。

能收到30多个电视台。有个别台信号 ...

你这个应该是带放大器的,不然不会有电源。坛子内有这种的拆机贴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现在还在用无线收电视节目吗?

老家农村用着呢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家农村用着呢。

DTMB在农村能收到几个台?不如用中九

网友E:
换那种监控用的一体线,同轴线和两根电源线包一起的那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换那种监控用的一体线,同轴线和两根电源线包一起的那种

感觉匹配性不如75Ω同轴线好吧?

网友(2024-02-01):
准备入手一个。来参考一下。

网友(2025-04-11):
楼主,那个大平面是怎样的天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现在还在用无线收电视节目吗?

有地面波,每个地区台数差异不同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有地面波,每个地区台数差异不同

只买的放大器,用的八木天线那种样式,多少还是有点点效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