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学艺不精,两种不同颗粒这咋开卡,求助帖,感谢(已解决)

楼主(2022-03-28):
如图所示,不知道咋设置开卡

正面,SM2258XT +两颗不同颗粒

咋能开成256,不理解

楼主:
让我来为社区添砖加瓦

网友A:
你找个工具,,找个ASM1153的转接卡,,找个转接座子,,接上,,然后短接ROM,,进入开卡工具,,扫描器件

网友B:
bok的,估计半残5ce,找q版,im一定要勾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ok的,估计半残5ce,找q版,im一定要勾上。

啥叫q版,开卡工具确实有一堆,不知道咋设置用哪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找个工具,,找个ASM1153的转接卡,,找个转接座子,,接上,,然后短接ROM,,进入开卡工具,,扫描器件 ...

最多只能开出60g不知道哪里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ok的,估计半残5ce,找q版,im一定要勾上。

C:\Users\sun\Desktop\wtga5590

网友C:
克里选择L06B_BOKB啊

网友D:
自动识别颗粒那里选带L06B_BOKB的这一项。容量设定为256G。

网友E:
不懂就来学习,还是阔以学到不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懂就来学习,还是阔以学到不少的

已经帮我解决好多问题了哈哈哈哈,太感谢这个平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自动识别颗粒那里选带L06B_BOKB的这一项。容量设定为256G。

感谢老哥,成功啦哈哈哈哈,老哥这些知识都要在哪里才能学到啊,我想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找个工具,,找个ASM1153的转接卡,,找个转接座子,,接上,,然后短接ROM,,进入开卡工具,,扫描器件 ...

感谢老哥,在大家的帮助下搞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ok的,估计半残5ce,找q版,im一定要勾上。

感谢老哥帮助,在大家的帮助下搞好啦哈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克里选择L06B_BOKB啊

感谢老哥帮助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