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个有特色的充电器,罕见SD6834

楼主(2022-03-28):
一个电源板,输出有3路,19V 14V 5V;主控芯片是SD6834,芯片介绍如图

这个芯片待机时候会打嗝,5脚悬空,678 三脚都是内部功率管的漏极;

1脚接地,2脚电流取样,3脚VCC;

先修复线路板铜箔断路部分,开机后发现有打嗝;310V稳定
测3脚电压10-14V跳变,2个启动色环电阻680K串联的 (怎么这么大阻值?)没问题,换了供电电容电压依然跳变。
绕组稳定供电的二极管和电阻测了也没问题;

但是找2脚接地的采样电阻发现不太对,所用的电阻色环标记为12欧 (测量为61欧),就算按标记,采样电阻也不能这么大吧??

楼主:
因为之前修3842电源板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,功率管的S级采样电阻用康铜丝替换会导致VCC电压跳变。
所以在想是不是这个采样电阻的问题? 大了不行,小了也不行?

楼主:
SD6834 内部MOS管的 漏极到变压器接了个100K电阻

见过的3842电源上,MOS的漏极是直连变压器的

这差别好大

网友:
那个电阻是1.5欧左右

网友A:
你这个板是接收机的电源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板是接收机的电源板

是 已经修好了 ,19V14V因为 5V电压不准导致的431基准低, 拉高了19V14V
某个5V输出的电容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