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TCL的2.5/2.9元小夜灯对比另一家,测下电池容量、内阻,已补测工作电流~

楼主(2022-03-28):
测试对象:三款小夜灯
①号佳丽:TCL感应款,双色,不算红包2.9元。
②号佳丽:TCL开关款,双色,(商家发错的,后来补发了感应款),
③号佳丽:另一家店之前自己买的,单色暖光,不算红包7.8元。

两家店的订单(已打码):

实物全家福:(从左→右:①、②、③号)
大伙都拆过了,不仔细拍了,电池上写的是容量。

容量测试(按①②③号顺序):

内阻测试(按①②③号顺序):

【补测工作电流,仅供参考】
①号佳丽:白光与黄光,电流几乎一致

③号佳丽:只有暖白光,电流比另一家大

谢谢观赏~

楼主:
外壳直径太小,手上有几块旧手机电池,都塞不进去14500电池也不行,无奈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外壳直径太小,手上有几块旧手机电池,都塞不进去14500电池也不行,无奈。。 ...

这个耗电应该很小,没必要急着换电池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外壳直径太小,手上有几块旧手机电池,都塞不进去14500电池也不行,无奈。。 ...

感应灯使用这种不带保护板的软包电池,如果闲置不用的话,建议将电池取下来。

网友:
以前换了个450毫安的软包,正常使用一个月后亮度感知下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耗电应该很小,没必要急着换电池吧

电池没有保护板,芯片和传感器会直接把电压耗到0V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外壳直径太小,手上有几块旧手机电池,都塞不进去14500电池也不行,无奈。。 ...

外置18650,超长续航,再也不烦充电的事了

网友:
这个 电池小充电多,直接改插座好弄不

网友:
就是电池差了点,其它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我的今天也收到了,明显和兄弟们的不一样,都是同一天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应灯使用这种不带保护板的软包电池,如果闲置不用的话,建议将电池取下来。 ...

这个保护板在灯板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应灯使用这种不带保护板的软包电池,如果闲置不用的话,建议将电池取下来。 ...

焊下来容易再焊上去就难了,电池极耳是铝的得用铝漆包线的焊锡丝,这东西一般没人备着

网友:
贵的电池容量大多了!看来还是一分钱一分货!

网友:
收到3个1号,但是只有一半灯珠。充电插座那里应该是个5脚的4054吧?原件好像比我那个少另外,这个内阻仪怎么样?看中耀锐的1035要200多,等返利到手再说

网友:
我收到的灯8角芯片型号FT100、U1﹕LTH7、Q﹕J3Y,

网友:
这个撸的更疯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外置18650,超长续航,再也不烦充电的事了

外置的好,加个盒子,没电直接换一节上去。

网友:
鲁了不少哇这是

网友:
撸完灯 再撸软包小电池,并联电池增加续航

网友:
内部空间太小了,如果可以外置18650锂电池就好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