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笔记本外接电池开机5秒就断电问题(已解决)

楼主(2022-03-28):
我改的外接电池,是接的有平衡头的,本来就是副厂的,电路时通时不通。

直接接正负极的话,开机5秒就断电

简单粗暴,既然你不给输出,就直接接到电源正极,用3s模型电池测试开机均正常,续航明显提升

网友A:
这玩意里面有程序的,当你拆掉电池的那一刻应该就锁死了有人能解锁,但还不如再买个副厂电池。。。或者你去找找有没有破解的保护板吧,这玩意有通信协议的,单纯想搞外接电池供电基本只能用大功率充电宝诱骗出20v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里面有程序的,当你拆掉电池的那一刻应该就锁死了有人能解锁,但还不如再买个副厂电池。。。或者你去 ...

这就是副厂的 电池不求行

网友B:
电路板上的芯片时刻监视每节电池的电压,电压降情况,当各节电压出现不平衡时就会认为整组电池已经到了寿命末期,就会报错,锁死,防止带病运行电池出现起火爆炸。外接电池时电压要一致,电压要均衡,要让保护板检测到每节电池的电压,让保护板认为电池是好的,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路板上的芯片时刻监视每节电池的电压,电压降情况,当各节电压出现不平衡时就会认为整组电池已经到了寿命 ...

很详细的解释,支持

网友:
我见楼主说的以解决,进来瞅瞅
楼主咋解决的?
说一下

网友:
办法一:直接接线焊接到原装电池板子上,焊接完毕再拆原来的旧电池,防止断电锁板。
办法二:买大功率的升压模块,直接四串升压到20V从电源适配器接口输入给电脑,或者从其他位置进入,直接接入主板的电源输入上。
办法三:买紫米20号或者其他的支持65W的PD快充的充电宝,通过cc线供电(不支持的用PD诱骗器)。
办法四:自己用支出PD的板子自己搞充电宝,最好是6串的充电宝,稳定输出20V无压力。
办法五:买第三方的兼容电池替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