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动] 无刷手电钻咨询

楼主(2022-03-28):
自己点焊的电池还可以,就是手电钻还是有问题,调速开关按下去不转,10次有两三次是转,开关都换过了还是这样,就是转动的半分钟时候电机出风口有糊味,温度也很高!是不是控制板也有问题,定子转子都拆过,没有发现问题,把齿轮箱也加了润滑油,还是这样!

网友A:
没装好或者轴承问题  转子扫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装好或者轴承问题  转子扫堂了

应该不是!

网友:
开关换过了还不行,要么是机械问题,要么是控制板坏了……

网友:
我的电板手也是这问题 电机3根线有一根虚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