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网上买的人体感应灯,电池太小,可以把两三个这样的电池直接焊在一起...

楼主(2022-03-28):
如题,之前买了好几个这样的人体感应灯,但是电池都挺小的,家中闲置,今天突发奇想,能不能挑一个大一点的,把其他的电池焊在一起,这样是不是就会耐用很多啦?

请问大神们,有什么注意事项吗?是不是直接正负极对好,焊起来就行了呢?
新人不懂,请多指教。

网友A:
直接并联即可,我就是这么干的

网友B:
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,只要你的外壳能装下,要是不用外壳,可以找个旧手机电池焊上,可以用好长时间

网友C:
就按照你的思路就可以了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就按照你的思路就可以了....

好的 多谢,不是同一款,无所谓吧,电池都是这个类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并联即可,我就是这么干的

哈哈  好的  多谢

网友:
我的也到了,还没空拆来看,黄白双色,一样买了一个,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,只要你的外壳能装下,要是不用外壳,可以找个旧手机电池焊上,可以用好长时间 ...

好的  旧手机电池到时有 只不过不不太会 难道也是直接焊接上就行了嘛?不需要其他什么东西吗

网友:
接个太阳能板充电就可好了

网友D:
并联后充电是个问题,平衡性不一致的情况下,没保护板冲着冲着,一块没满另一块就过充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并联后充电是个问题,平衡性不一致的情况下,没保护板冲着冲着,一块没满另一块就过充了。 ...

额···这个碾压我的知识高地了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并联后充电是个问题,平衡性不一致的情况下,没保护板冲着冲着,一块没满另一块就过充了。 ...

电压一致啊,充满 不是自停了吗

网友:
最好是容量、电压都一样比较好

网友E:
这种便宜的小灯,直接并联电池就行,简单粗暴

网友:
好多都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种便宜的小灯,直接并联电池就行,简单粗暴

会不会出现楼上那位大哥说的那样 充电不平衡的问题呢?因为我的电池或许不是相同的大小

网友:
外挂18650,还能换电池。。。

网友:
锂电池并联要求电池电压、内阻、容量一致。

网友:
看来很多基础不过关的呀~~

并联只要求截止电压一致,电池健康即可,大家都是4.2v直接并联即可。

串联才需要电压、内阻、容量一致,串联最好搭配平衡充。

网友:
还是换个大电池。并联电池不一致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