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电动葫芦手柄线折断微短路维修

楼主(2022-03-28):
电动葫芦未按动手柄偶尔会运转,有时按动还不动作。经查系手柄线折断微短路所致

实测两个绕组没有发现短路等情况

打开手柄

目测开关正常

实测黄线棕线短路

破开线缆

重新接线安装后正常使用

网友:
这个是性命交关的器材,还是换新的为好。

网友:
直接开关控制,没有接触器……

网友:
这个我以前经常修,有经验,只要用福禄克万用表,两根表笔夹着吊车线移动,
同时手按住手柄的启动按钮不放,移动到断点电压就会有变化,剪断重新接线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有一个,改无线控制了。用了两个中间继电器替换掉了里面的双键开关。
我也是研究了半天两个按键是如何切换电路,然后用继电器替换。

网友:
这东西很方便

网友:
这断点咋找的有没有诀窍

网友:
这么粗的电缆都烧断了

网友:
线控是切换启动电容的接入位置吗?

网友:
这么小的电动葫芦是用在哪里的呢

网友:
大炮仗捏在手心里,真害怕!

网友A(2023-06-19):
各位大神,这个手柄线是用多少平方的线缆呢?我有个电动葫芦,线短了,想换一根长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各位大神,这个手柄线是用多少平方的线缆呢?我有个电动葫芦,线短了,想换一根长的 ...

看线像0.75平方的,不清楚不要紧,剪下一段直接去市场买就行了,如果想网上买,那就把铭牌发给客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线像0.75平方的,不清楚不要紧,剪下一段直接去市场买就行了,如果想网上买,那就把铭牌发给客服 ...

好的感谢

网友:
触点已经烧蚀了,最好更换。

网友:
电缆看样子是被挤到了,要做好防护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