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做工超......豪华!拆解电信光猫ZXA10 F460

楼主(2022-03-28):
标题有些夸张了,但拆开确实被这做工震撼了。2011年11月生产的。

光电模块

瑞意的RTL8192CE,2.4G无线芯片,速度300M

这2个应该是电话语音芯片

镁光的内存芯片

意法半导体的NAND闪存芯片

迈克威的主控芯片,了解不多

这个红色的是2.4G信号吗?

这里简配了一个SD卡槽,这个光猫需要SD卡做什么呢,配置参数用?

还简配了一个RJ45网口

原配12V1.5A的电源,现在大多数都是12V1A的电源了

总结:做工不错,集成度高,满足当时电话、上网和iTV的需求。

End!!!

网友A:
然而并没有什么用,我原来装的宽带就是用的这个光猫,经常性断网,一天断个五六次稀松平常,每次都要手动重启才能正常上网,本来以为是天气太热散热不好的缘故,后来天气凉了还是这样,果断打电话报修,电信师傅上门来换了个猫立马就好了,他说是这款猫的通病

网友:
光猫的做工都不错,问题是没用

网友B:
无线还要飞个线,这操作有点骚...

网友:
我家也有一个,不过是100MbPS的,没有意义了

网友:
以前集成度低,发热、故障都比较高,现在都是小盒子,又凉又快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然而并没有什么用,我原来装的宽带就是用的这个光猫,经常性断网,一天断个五六次稀松平常,每次都要手动重 ...

这款光猫还分好几个版本  这个是比较良心的版本 还带无线 和usb接口

网友:
做工确实不错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然而并没有什么用,我原来装的宽带就是用的这个光猫,经常性断网,一天断个五六次稀松平常,每次都要手动重 ...

其实光猫只做好他本质的工作就行,光信号转成电信号,其他的工作路由器来做就好很多。多出的功能反而拖累性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无线还要飞个线,这操作有点骚...

确实,为了好走线吧,无线芯片那里没地方放天线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这款光猫还分好几个版本  这个是比较良心的版本 还带无线 和usb接口

我的应该就是这个版本,确实带无线和USB,虽然我都没用上,因为家里有路由器,光猫电信装好我就没有去研究过,但因为那段时间天天要重启N次,所以印象很深,具体型号确实没注意,但从外观上看那是一模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实光猫只做好他本质的工作就行,光信号转成电信号,其他的工作路由器来做就好很多。多出的功能反而拖累 ...

确实是,没必要,一般大家都会自备路由器,光猫只要保障网络信号正常稳定就可以了,没必要整这些花里胡哨的,人安装师傅也没这么多时间给你一一设置好,一般给你拉好光纤调试好信号就得撤了,光猫最终真正用上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原始的光信号转换功能,弄了一大堆反而提升了故障率

网友:
我家是gpon的f660

网友:
我家是gpon的f660
千兆版本,这个猫极限大约880左右,连现在的破烂猫都不如
当然做的确实赏心悦目,500M以内宽带用它没问题,千兆用,不推荐

网友:
用料很足,不过看评论疗效一般。

网友:
那个简配的rj45是个console端口,而并非网口

网友:
这个光猫确实豪华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应该就是这个版本,确实带无线和USB,虽然我都没用上,因为家里有路由器,光猫电信装好我就没有去研 ...

可能吧 我老家也配过这款 epon的 没无线 没usb 全百兆 面板标注是英文的 也是后期故障特多 现在也逐渐淘汰了
我现在家里用的也是中兴的 特简单 小小的没路由大 四口千兆 一个电话口 没无线和USB

网友:
还是老东西用料足,现在都能省就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