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铂典真无线耳机拆解,拼某某十几块。

楼主(2022-03-28):
十几块买的,因为不习惯左耳降右耳升的逻辑,想拆开改造一下,结果失败,因为主板有方向区别,既然拆了,就留个照片大家看一下。

AB E15F0T UHE481

照片完毕。

网友A:
什么是左耳降右耳升?

网友B:
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左耳降右耳升

网友:
这一款的蓝牙天线比较短,接收距离短。

网友C:
左耳降右耳升?

网友D:
左耳降右耳升?是音量大小调节的意思吗?

网友:
左右两边的音量无法同时调大或同时调小的意思吗

网友:
左右耳按键调音量一边是升一边是降

网友:
别浪费钱了买这种耳机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左耳降右耳升

应该是触摸调音量,左边是降低音量,右边加大音量

网友E:
左耳降右耳升是左右平衡的意思?

网友:
买这玩意,不如买个有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是左耳降右耳升?

左耳调高音量和下一曲,右耳降低音量和上一曲,自己习惯的操作逻辑正好和这个相反,我没讲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左耳降右耳升

左耳调高音量和下一曲,右耳降低音量和上一曲,自己习惯的操作逻辑正好和这个相反,我没讲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左耳降右耳升?

左耳调高音量和下一曲,右耳降低音量和上一曲,自己习惯的操作逻辑正好和这个相反,我没讲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左耳降右耳升?是音量大小调节的意思吗?

是的,我没讲清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左耳降右耳升是左右平衡的意思?

左耳调高音量和下一曲,右耳降低音量和上一曲,自己习惯的操作逻辑正好和这个相反,我没讲清楚。

网友F:
还能这样操控?!~
高科技啊~
看来我冤枉了角落吃灰的那款耳机了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还能这样操控?!~
高科技啊~
看来我冤枉了角落吃灰的那款耳机了....

赶紧试试吧

网友:
这种耳机还是不买,浪费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