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winpe下ghost备份这个提示是什么?The following drives were not unmounted cleanly

楼主(2022-03-28):
pe下ghost备份这个提示是什么 ,插移动硬盘就有这个提示 ,确认备份完成后没有备份文件。

楼主:
用diskgenius备份分区没有问题。正常。

网友A:
提示该分区没有完全脱离访问句柄,问你要不要强制卸载,一般选YES

网友B:
撸主怕是来治颈椎的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撸主怕是来治颈椎的...

手机是直立拍的,上传就横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手机是直立拍的,上传就横了。

谢谢, 治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示该分区没有完全脱离访问句柄,问你要不要强制卸载,一般选YES

正确。再次测试备份成功 ,第一次备份就是找不到郁闷。但ghost备份比dg备份大很多,都是高压缩 ,同一个盘ghoxt备份37.7g,     dg备份只有28.9g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确。再次测试备份成功 ,第一次备份就是找不到郁闷。但ghost备份比dg备份大很多,都是高压缩 ,同一个 ...

新系统不考虑GHOST备份,用WIM格式能直接7Z穿透访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