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螺丝拧花了,求良方

楼主(2022-03-28):
螺丝直径2mm...

网友A:
螺丝加热再慢慢搞下来

网友:
这么小的螺丝很难搞啊。
1、用尺寸合适的星型(梅花)批头,过盈配合塞进去卡住再拧。
2、清理干净螺丝头,用铸工胶小心地粘住一个铁件,等几天胶水干了再拧。

网友B:
弄点铸工胶,黏住颗钉子,等固化后再拧下来。

网友:
在螺丝上垫上一个橡皮筋,再拧

网友C:
买个最小的 电磨 金刚石磨头磨平  拆开盖子用钳子拧出来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弄点铸工胶,黏住颗钉子,等固化后再拧下来。

钉子??

网友:
拿电钻,直接给螺丝打掉就行了

网友:
在螺丝上滴半滴煤油,过一会儿,再擦干表面,螺丝垫上避孕套再拧着试试吧。

网友:
用个质量好点刀口薄点的小一字螺丝刀卡在原来的凹槽里,用力向下按压的同时左右轻微扭动,持续一会螺丝会被挤出个凹槽,这时候用力向下按压的同时扭动螺丝就可以了,不过要是太紧的话就没用,只能用电钻打掉螺母

网友:
换把合适的螺丝刀。

网友D:
割个一字开槽,用稍微大点的一字螺丝刀,老IT工人的经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螺丝加热再慢慢搞下来

加热了又怎么搞?什么原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买个最小的 电磨 金刚石磨头磨平  拆开盖子用钳子拧出来!

用电钻钻平螺丝?钻平了也有一截卡在螺孔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割个一字开槽,用稍微大点的一字螺丝刀,老IT工人的经验

螺丝直径2mm,没办法弄出个一字槽

网友:
记住教训,下次买个好点的螺丝刀

网友:
如果柱子是塑料的,上电钻热了就能拧下来……

网友:
用电钻打掉螺钉头

网友:
照片上看太清楚原来是一字还是十字还是什么螺丝,但是仔细看有一个一字凹槽啊,买个合适尺寸的好点的的螺丝刀应该能拧开吧

网友:
说 打那什么粘天粘地粘空气还能粘挖掘机大臂的胶的   你们是来逗霸的吧?

用硬度足够的刚刚好能放进去凹坑的一字起 扭出来  要么就小钻花钻掉螺丝脑袋 开盖之后再拆掉螺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