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还是大力出奇迹

楼主(2022-03-28):
不知道怎么拆背板也没问出来直接动手,铜丝太粗不太好弯烧了退火才能单手操作,进去了一半感觉有个小弯下不去了先这样吧

网友A:
这个上面不是应该有个风扇嘛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上面不是应该有个风扇嘛……

对的,风扇和板子一起的拿掉了,风扇那块盖上面的必须先拆,设计不科学机箱里水孔直下是散热片实际水道在左手边10厘米左右还拐了一下,直接把水孔弄到左边直下就没问题了

网友B:
铜丝太粗了,换细一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铜丝太粗了,换细一点的

特地找了个粗的可惜没办法直接倒底,下次再堵了换吧直通到底

网友C:
看样子根源是黑盘管处温度太低,或是黑色盘管加热功能衰退?在结冰位置加风扇吹散水滴+提高温度可能有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样子根源是黑盘管处温度太低,或是黑色盘管加热功能衰退?在结冰位置加风扇吹散水滴+提高温度可能有效? ...

设计问题,下水远不堵没事一旦堵了冻上就完了第二次根本化不开

网友D:
这是冰箱?

是我这里没有显示完全还是怎么的,看的没头没尾莫名其妙

不过,大力的物理作用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是冰箱?

是我这里没有显示完全还是怎么的,看的没头没尾莫名其妙

冰箱冷冻室

网友E:
没看明白到底是啥情况

网友F:
导热棒,估计用锡焊上效果更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没看明白到底是啥情况

冷冻室排水孔冰堵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导热棒,估计用锡焊上效果更好

没这个必要了铜丝绕上就行了,到现在一切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