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,电子镇流器怎么简单改成led恒流源

楼主(2022-03-28):
有不少一体节能灯,灯管坏,电路正常,现在大部分是LED灯了,这个能怎么简单改改,做成串联led的恒流源。

网友:
改不了,电路完全不同……

网友:
这确实是不能改的,差距太大了。

网友:
镇流器功率损耗有10%到20%吧,就像是一个圈数很多的电感。

网友:
直接买带驱动的led,差不了几块钱
恒流需要芯片,现在很多一片式的led灯板,220直接输入,上面就一个整流桥一颗恒流芯片加个配置电阻,然后就是led了

网友A:
你抄电路出来
最好功率要接近
给LED参数

我给方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抄电路出来
最好功率要接近
给LED参数

大师就是大师

网友:
一体节能灯,,,无非是把50HZ,变成几十KHZ的电压。。。。改不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