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充电接收器好用吗?想给手机增加无线充电功能

楼主(2022-03-28):
无线充电接收器好用吗?想给手机增加无线充电功能

网友:
这是病,得治...

网友A:
我觉得加了个还不如直接用数据线充电,关键是手机多了这么一个东西手感和观感都会下降啊。

网友B:
直接买原生带无线充电的手机

网友:
功率太低了,感觉伤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买原生带无线充电的手机

老哥,,没钱啊。。{:072: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加了个还不如直接用数据线充电,关键是手机多了这么一个东西手感和观感都会下降啊。 ...

放手机壳里不影响手感吧

网友C:
不好用,充电慢,效率低,你图中这款最大4.5w功率,立式的无线充底座随放随冲对位方便些,平放的无线充底座对不准速度就慢甚至冲着冲着就断开了。现在的手机带无线冲我觉得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反充功能,可以给带无线充电功能的耳机应急充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好用,充电慢,效率低,立式的无线充底座随放随冲对位方便些,平放的无线充底座对不准速度就慢甚至冲着冲 ...

这是接受端,,不是放电端,,放电的已经买了5个。

网友:
我手机支持无线充电,上次优惠购有卖价格还很便宜我都没买,现在想想好像有点后悔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接受端,,不是放电端,,放电的已经买了5个。

我知道这是接收端,我回答的也是接收端,顺便提了下发射端

网友:
功率太小,充电太慢,不到5w,还是用线充快,无线不如线充,楼上说的好
这是病得治啊

网友:
1、要对准
2、发热
3、充电慢
老五的吧,我看了,参数太低,没有要

网友:
我也看到这个了,看插口的做工是挺好的,但这个绒布……  发热保温效果杠杠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好用,充电慢,效率低,你图中这款最大4.5w功率,立式的无线充底座随放随冲对位方便些,平放的无线充底座 ...

站的,躺的无线充我都有,体验肯定是躺的好,不经意的随手放下手机,就放无线充上了;用无线充很多年的经验来说,你说的对不准的问题,其实是无线充电器里面线圈的问题,如果里面只有一个线圈,很容易对准,如果是多线圈,就会出现对不准的情况。

网友:
这个我用过,有点发热;占用了充电口,需要每个充电的地方都有充电座(或者带着座走)

楼主:
老王卖的也不错啊。。300多件了,,我买了几个

网友:
还好没入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