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向坛友们求教下21v锂电池保护板电流问题

楼主(2022-03-28):
买了个21v12寸锂电链锯,自己买套料包含保护板组了几个电池包,5串2并4ah的。不知道这种保护板能过最大电流是多少,看介绍最大18a,我用自组的电子负载与库仑计最大20a放电没问题,因为电子负载与库仑计20a电流是上限了。担心保护板过流保护,带不动锂电锯

网友A:
我买过一样的3MOS保护板 卖家说是40A的 用在牧田中型电锤上也行 使用时一般不会保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买过一样的3MOS保护板 卖家说是40A的 用在牧田中型电锤上也行 使用时一般不会保护 ...

谢朋友。我是 担心板子保护,理论上2000ma,10c的18650两并最大输出40a了,板子保护,锂电锯锯不动木头啊。锂电锯原配电池包也是3mos,简配了温度探头

网友:
瞬间电流肯定不止这么多,决然带不动的

网友:
锂电链锯倒不清楚,一般的锂电钻高速档负载电流都要三四十A了,电锤都要四五十A了

网友B:
如果是无刷机,卡机会保护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无刷机,卡机会保护

谢朋友,无刷电机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朋友,无刷电机

正常使用应该没事,使力压,负载过大,卡机,电池没保护,机子先保护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常使用应该没事,使力压,负载过大,卡机,电池没保护,机子先保护了 ...

谢朋友,买的锂电锯还没有机会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