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拆个小巧索尼MP3:SONY NW-E042

楼主(2022-03-28):
非常小巧,还带FM接收功能,可当U盘,可惜容量小了点,当年价格应该也不菲,今天把它拆开看看内部,往下继续……
拆解完毕
谢谢观赏!

网友:
做工挺好,微距效果不错

网友:
这货当年价格不贵的。和同门的香水瓶,鱼雷没法比。

网友:
依稀还记得这个样子的MP3

网友:
早期MP3,都是土豪的玩具

网友:
骚尼的MP3不错,收音效果很好。从经收集了好几款颜色的B172,最后都卖了

网友A:
索尼为什么要用偷西瓜的芯片?

网友:
三四百,当年也买了一个。充电20分钟,听歌10小时

网友:
这种闪存芯片 能直接更换一个更大容量的上去吗 ?

网友:
音质应该不错

网友:
这个音质真是稀松平常,因为价格便宜,两百多,索尼音质当年还是a系列的好一些,后面z系列的

网友:
索尼这种中低端的播放器虽然音质很一般,但做工还是挺扎实的

网友:
当年日系数码产品质量不错,价格不菲。

网友:
索尼MP3的巅峰是鱼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索尼为什么要用偷西瓜的芯片?

偷西瓜也是日本的芯片,这个很sony

网友:
很有年代感

网友:
做工很不错 同时代的国产差距不小

网友:
和我之前的b152f比较类似

网友:
索尼大法的东西还是不错的,我有个大法的A815  到现在还在用,音质太好了,不舍得淘汰

网友:
NW-E024帮顶
其实这款机器虽说比鱼雷口红试管香水瓶便宜,但是功能一点都不差,功能上跟口红类似,全彩屏能显示专辑封面,自带的EQ功能除了3种预设还能保存1个自定义,音量也有3种快捷设置,运动模式可以设置时长,配合自家的SonicStage软件做分析导入后可以按BPM归类播放,甚至对屏幕也有亮度和对比度的设置项,定义的非常细了,而且小巧的机身加上可换外壳面板,颜色风格组合特别多,非常时尚。
可惜的是我是日版,这货推出过不用软件就能传歌的NWD-E02x系列,但是一直没看到有人出,估计已经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