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求助2258XT msata ce跳线问题

楼主(2022-03-28):
有一块2258XT msata板子,贴了4颗1ce的闪迪颗粒,板型和图片上一模一样,也是按照图片上的ce跳线焊的,但是为什么第二个ce的位置不对,该怎么调整呢?

按上图的跳线设置,左下角红框里面的也贴了0欧姆电阻。但是第二个ce位置就是不对,左下角红框内电阻拆掉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跳线对的话就是贴反了呗,就1CE的么?

楼主:
4颗都是1ce的,也没贴反啊,真怪。

网友A:
把最上面那个跳线朝右挪一下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最上面那个跳线朝右挪一下试试

后来发现这组跳线,4贴1ce颗粒时,可以改变ch2的ce位置,横着就是ce0位置,左边竖着是ce1位置,右边竖着是ce2位置。

不过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,这个id的颗粒,好像找不到2258xt的开卡工具,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开卡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