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bios设置中的 Flash Over LAN 有什么用?

楼主(2022-03-28):
疫情期间太闲了,学习一下bios设置。

Flash Over LAN 有什么用?我百度了下,说是可以通过网络来升级bios,不知道是否正确?如果的确是这个意思,那么这么做的的意义在哪呢?什么情况下需要通过网络来升级bios?

网友A:
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设置,我的笔记本BIOS内很多设置都没有,好像是被厂家锁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设置,我的笔记本BIOS内很多设置都没有,好像是被厂家锁了。 ...

我一直用thinkpad,bios设置很多。我也是刚学习,以前没注意过,不过最近在家搞wol远程唤醒,需要调bios,顺便把整个bios学习一下

网友:
可以通过PXE引导远程网络升级BIOS的,一般厂家用到这个功能有配置好的PXE包,启用这个功能就可以升级,不用一台一台刷。相对用的比较少,适合机房批量升级。

网友:
對個人來説大多數情況下沒用,但假如像俄羅斯這樣被美西集團制裁的話,廠家會不會讓產品變磚?要不要用上後門,後門設置在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