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众仪ZT109试用体会,对比NJTY T21D

楼主(2022-03-28):
说明书和电池收到两份,拉绳塑料件易损,之前买了新旧两款NJTY T21D,尝试增加range键失败,挑了这款自带range键的,到手感觉很小巧,说明书字体也很小巧,看着有些费劲,右边一份4.排版重叠。重量两份说明书不一致,实测装自带电池129g,不带电池115g。实际另一份说明书应该是AN8008的,网上能找到英文电子版。
香蕉头是实心的,尘塞直接拔太紧,可以拧下来,表笔护套可以拔下,这点同T21D。
支持小电阻0.01欧,除了range就看中低阻,最大只有9.999M,测不了电压挡内阻,说明书没写,V实测11M,mV没有表测量。
家里用,我就想要个小巧的,NCV、手电和温度用不上,就是mA要换表孔比较麻烦,优点是内阻小,和A同一内阻,uA略大于100欧,不知保险是如何连接的。T21D有点问题,600mA用一个1欧,不如T21A 200mA两个2欧并联。
电容最大9.999mF,不能手动!
电阻挡依次切换为电阻、蜂鸣、通断和电容。
英文电子版ZT109:
https://www.eevblog.com/forum/testgear/an8008-us-$19-10000count-1uv-0-01ua-0-01ohm-resolution-meter/?action=dlattach;attach=334168
AN8008:
https://needful.co.ua/image/catalog/product/an8008/AN8008-Eng.pdf
AN8008中文电子版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67583
英文官网有中英文说明书:
http://www.szzotek.com/en/h-col-144.html

网友A:
挺便宜的,速度怎么样和136b+比的话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挺便宜的,速度怎么样和136b+比的话

136+ yyds,不过没有真有效值,永远的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挺便宜的,速度怎么样和136b+比的话

手上没有这款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36+ yyds,不过没有真有效值,永远的痛。

虽然我是电工搞维修的,但是真有效值确实用不上,速度快才有效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虽然我是电工搞维修的,但是真有效值确实用不上,速度快才有效率

最近我也想入个电工维修炮灰表,有几个型号,vc890h,ut136b+ ,ut89x,ut60bt,请问一下你对这几个型号了解吗?推荐哪一个?

网友(2022-05-02):
引用 网友B:
最近我也想入个电工维修炮灰表,有几个型号,vc890h,ut136b+ ,ut89x,ut60bt,请问一下你对这几个型号 ...

请教:

ut89x是几V电池供电

网友(2025-03-11):
没拆机图啊,上这来不拆机怎么行

网友:
109  yyds  比它快的没它小,比他小的没他精度高。上班摸鱼无所谓快慢。天热了t21l感觉太大了。好好收拾下上班摸鱼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