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6块钱的dt830b魔改

楼主(2022-03-28):
如图,这是魔改后的样子
现在还没有买15400电池,所以只能插充电器才能用
原先的保险丝预留的焊盘是通的,拿下来观察之后发现只要把这两个地方割断就可以用保险丝了(保险丝我只有25安的)
通断档我原本是想用蜂鸣器的,怎奈何网上的例子上面的主板都和我这个不一样,量了半天只能上个二极管,电阻/通断档≤70Ω的情况下灯珠亮,大于则不亮
看了下论坛内其他关于dt830b的帖子,最起码都有一个保险丝,我这个一个都没有,还用的全是贴片电阻。。。果然不能贪便宜啊

网友A:
改这个太奢侈了吧,模块加电池也够买个表了,还会有点干扰吧?

网友B:
改完吃灰的那种?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完吃灰的那种?哈哈

你吃灰的表更多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这个太奢侈了吧,模块加电池也够买个表了,还会有点干扰吧?

本来误差就挺大的,10伏的电压测出来9.76伏。改完之后我还没试过

网友(2022-08-04):
有块黑色的,自己加了保护电路,和一个电位器,测直流电压很准了,出门带着够用了

网友:
这个底子太差改造了也不堪大用。还有就是改造的有点危险

网友:
改的不错,尽管是低档表,练手也好

网友:
正负极间距有点小啊,强电多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