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花钱买教训!更换太阳能热水器保温桶

楼主(2022-03-28):
在云南太阳能热水器基本是,每个家庭提供热水的重要设备,经济,环保,安全方便,农村使用的更多,天气越来越热,看着太阳能排气管,一到下午就往外喷水,感觉太浪费水了,就把排气管加长,接到水塔里面,想着把喷出的水存入水塔内,当时还很高兴,过几天看到真空集热管往桶里缩,散乱,连忙查看,接口处还漏水,真空管破损两根,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问了朋友和卖太阳能热水器的,才知道排气管加长和放到水桶会导致保温桶内胆吸瘪,就是这样因小失大,实体店建议换新的,没办法网购了一个不锈钢的自己换,保温桶加集热管和配件花了600多,因小失大得不偿失,花钱买教训,同时也告诫大家,手不要贱,不要随意改装,也要注意太阳能热水器排气口要经常检查,防止堵塞,造成爆炸和吸瘪

网友A:
买个电的不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个电的不好?

农村用太阳能热水器更方便,经济实惠没有额外的费用

网友:
开个小孔内外压力平衡不可以吗?

楼主:
同时也请各位大神,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能产生如此大的内负压,水塔重力式供水,水塔距保温桶落差1.5米,保温桶距用水口落差3.5米,连接水管全部使用1216铝塑管

网友B:
那就接往下另外一个小桶,洗菜或者洗衣服。不接水塔,以防满水时堵住太阳能出水口被吸瘪

网友:
排气口相当堵住了,下水时造成桶内负压。

网友C:
结水垢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。

网友D:
晒热了排气管喷水,说明上水太满

网友E:
同时满足3个条件,进水阀关闭、排气管堵塞、出水阀打开放水,桶就承受负压了。估计是楼主的加长管扁了不通造成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晒热了排气管喷水,说明上水太满

我们这边的太阳能都这样安装的,一根管进水,另一根管出水,保温桶基本是满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同时满足3个条件,进水阀关闭、排气管堵塞、出水阀打开放水,桶就承受负压了。估计是楼主的加长管扁了不通 ...

加长管没瘪,而是不注意插到水里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结水垢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。

坏桶昨天拆解了,5年了没有什么水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坏桶昨天拆解了,5年了没有什么水垢

那是你们那儿的水质很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接往下另外一个小桶,洗菜或者洗衣服。不接水塔,以防满水时堵住太阳能出水口被吸瘪 ...

现在新装了一个保温桶,安装了两根排气管,只能用其它办法减少喷水

网友:
买个新桶也就300块钱吧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们这边的太阳能都这样安装的,一根管进水,另一根管出水,保温桶基本是满的 ...

那咱俩这不太一样,我家的上水管和下水管是同一根,上面确实有个水管口,我把家里闲置的波纹管拧上去了,夏天天太热时,能看得到冒热气,偶尔会有溢水现象,我家不会上水太满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咱俩这不太一样,我家的上水管和下水管是同一根,上面确实有个水管口,我把家里闲置的波纹管拧上去了, ...

一根水管上下水,还要专用控制器,手动上水只能在早晚,上水时不能使用热水,在用水量大时,会把桶放空

网友:
既然搞清楚损坏的原因就好办了,不能因噎废食还要继续折腾,给你一个建议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,如图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根水管上下水,还要专用控制器,手动上水只能在早晚,上水时不能使用热水,在用水量大时,会把桶放空 ...

什么控制器?一个混水阀而已,低成本啊。农村不讲究太多,洗澡而已,也够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