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测文宇WY720电源板

楼主(2022-03-28):
收到文宇内测的一款电源板,型号WY720,设计长时间工作功率192W,峰值功率280W十分钟。固定输出24V,预留电压调节电路部分。外观及尺寸见下图

一眼看上去,最显眼的就是那个大电容了,再看看板子的细节。

翻过来看看板子的背面。

为了测试功率管的温升,将贴片温度探头用高温胶带粘在散热板上,由于这块电源设计是安装在外壳上的,现在没有外壳,散热会差一些。

接上直流负载,将负载上的计时归零,直接开测,这款电源由于板上电阻问题导致开机时间变长,刚上电要等7、8秒钟才能正常输出。
接上负载,10A电流,53秒就达到84度。1分24秒就达到101度。

找来一块散热片,

抹上导热硅脂,把散热板按在散热片上,把温度探头塞在散热板上,用纸塞住,能测的准确些。

接上负载,开测

6分钟才20度,看来加上散热片还是很有效果的,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6分钟过去了,输出电容特别热,感觉烫手,看来这款电源设计上还需要改进。
功率管可以加散热,但电容散热却很难,看来设计者还要继续进行更改。下一步准备把可调部分完成,试验可调功能。

网友A:
输出电容热?测下纹波?电容本身热一般就是纹波过大的特征之一

网友:
高频分量太多吧,并一个小电容试一下

网友B:
输出电容不是low ESR电容,导致发热严重

网友C:
这块电源设计的很一般,布局用料都不行,200w的功率用这么小的板子完全没考虑散热,板子脱离壳体散热连几十瓦都扛不住,纹波大是一定的~

网友:
这大电容。看来购足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电容热?测下纹波?电容本身热一般就是纹波过大的特征之一

的确是的, 这个黑皮电容太差了, 装样品的时候,手头没有绿皮电容 , 已经换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输出电容不是low ESR电容,导致发热严重

正解呀, 正是这电容ESR过大,测试时手头只有这电容 , 就先装上试试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块电源设计的很一般,布局用料都不行,200w的功率用这么小的板子完全没考虑散热,板子脱离壳体散热连几十 ...

这块板设计 设计是给烙铁供电使用, 装在90*59壳体内,散热上机壳内有风扇提供对流,MOS管与整流管的热是通过90*59*130的壳体来散热。
输出纹波的确需要改进,已经在前面朋友们的测试参与反馈下, 加入LC滤波, 同时更换电容 , 这个黑皮电容的确不行。 太容易热。
另外也改进了输入NTC的位置,死负载电阻的位置。
至于布局,已经没有可优化的余地,这个是与另一块200W级另的高频烙铁功率板配对使用, 一起装在90*59*130壳体内,两只变压器之间限制了它的位置,那么当变压器位置固定后,电源输入电容的位置也没有多少可选空间,功率管的位置只能尽可能的靠近输入电容,同时需要考虑能导热到铝外壳,要不那就麻烦喽。
好嘛, 这几个主要器件位置固定后,其它的部分的布局也没有多少可选空间了。

网友:
辛苦了, 大伙帮着测试 能快速 找出问题。 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。

网友:
对于我来说,看这种板子只能看个热闹,什么都不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这块板设计 设计是给烙铁供电使用, 装在90*59壳体内,散热上机壳内有风扇提供对流,MOS管与整流管的热是 ...

把老板都给惊动了这块板子设计的小马拉大车了,但如果给烙铁用就问题不大,因为间隙工作,纹波同样变的也不那么重要了,电容烫换高频低esr电解就能改善,其实烙铁用也可以不换,π型滤波也不是必要了。如果要求高的持续输出场合以上问题都得优化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老板都给惊动了这块板子设计的小马拉大车了,但如果给烙铁用就问题不大,因为间隙工作,纹波同 ...

好早。。。 已经给它改上了。 最终的东东肯定换掉已知的有问题的地方嘛。

网友:
好奇问问
这个高频烙铁,不能高压震荡变压器输出高频给烙铁么?
感觉加了个降压再震荡,是否也降了效率?

网友:
200W的电源不用上PFC吗?输入谐波会不会过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