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2块5的灯,我到货的版本

楼主(2022-03-28):
感觉版本很多,我这个倒是所有芯片丝印非常清晰

网友A:
好像所有的版本都没发现有电池保护电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怎么找不到TS3182的规格书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所有的版本都没发现有电池保护电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一分钱一分货,都是用料各种缩水。就是算有也是山上货色,各种非标打磨二手元件,导致各种奇葩问题,电池加一个保护板就好。

网友:
拆个手机电池保护板放进去,这个很容易就过放了。

网友:
能有个4054就不错了

有很多 小 台灯是5V加个二极管就 直充锂电池。
人工,材料,推广,管理,邮费、、、、、随便 怎么样相加起来都超过 2.5元了吧

网友:
好多版本芯片都不一样,就这个有标识。

网友:
不错,还有分析,很制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所有的版本都没发现有电池保护电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是的,所以到手以后应该换一个带保护板的锂电池,旧手机电池就可以。把电池仓适当改造以后还可以放比较厚的电池

网友:
我的一到手4个都是亮的,其中一个还极度低的亮度,大概率过放了

网友:
这芯片规格书不好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所以到手以后应该换一个带保护板的锂电池,旧手机电池就可以。把电池仓适当改造以后还可以放比较厚 ...

不嫌麻烦,那个薅羊毛的帖子有,免费的电池保护板2块多还包邮,好几家都有,我已经一大堆了,回头给整上去

网友C:
我的与你这灯同版芯片都有丝印,试了试室内还没暗就感应亮了不知调整哪个元件,哪位老师指点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的与你这灯同版芯片都有丝印,试了试室内还没暗就感应亮了不知调整哪个元件,哪位老师指点下。 ...

第8脚上拉电阻1M改大点就可以了,图上5537相连的r8或者r9没看清,那几个都是104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8脚上拉电阻1M改大点就可以了,图上5537相连的r8或者r9没看清,那几个都是104 ...

好的有时间拆开调试一下,谢谢

网友D:
都不知道商家怎么挣钱?

网友:
做广告啊变相的刷单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都不知道商家怎么挣钱?

以前一单要给几块钱回扣才有人刷单,现在亏点小钱就可以准刷单,x宝的爆款就是这么来的。

网友:
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灯怎么调延时时间

网友:
你的芯片居然能看到是3182?我买的的几个上面都只有一个大R的打磨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