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Solid] 点序AS2258开卡不过求助 总是报0x306错误

楼主(2022-03-29):
原盘3贴英特29F32B2ALCMG2(90G),都拆下上架试过没问题。重新贴上后开卡总是报0x306错,请教下开过的老铁们,问题出在哪呢?

网友A:
第一:这个是ONFI阵营,不是Toggle

第二:开卡不是选择0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:这个是ONFI阵营,不是Toggle

第二:开卡不是选择06

第一:这个是ONFI阵营,不是Toggle   三种模式都试过,结果一样

第二:开卡不是选择06 选01清空能Pass,02、04、06都报306错

网友B:
306一般是坏块过多,双击查看下详细日志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06一般是坏块过多,双击查看下详细日志啊

谢谢 范总,设置坏块数到99.跑RDT也报306。

楼主:
昨晚把三片拆下重新上2258测试架上开过,三个颗粒的坏块都少,最多的也才7个。后重新焊上一颗同样出306错

网友(2023-03-05):
引用 网友B:
306一般是坏块过多,双击查看下详细日志啊

其实是CE分布不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