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成本制作高灵敏高精度3D寻边器、对刀器、全向探针持续更新

楼主(2022-03-29):
我使用雕刻机主要刻pcb、电木板、玻纤板、木头、塑料等薄点的东西,薄的工件用压板固定在雕刻机台面上,不管台面多平整,只要压板一压,其他地方肯定高低不平,就像刻pcb电路,总共深度才刻0.02mm深,如果稍微有高低不平的地方,要么刻太深断线,要么刻不住,所以我都用高度图探测功能,这样事先用探针把工件隔段距离探一下,把高低落差弄清楚,再弄进刀路z轴里,高减低加,这样做出来的东西非常漂亮,上下左右深度完全一致.
探测pcb可以用探测线直接夹刀具上探测,因为覆铜板导电,但是如果工件是电木塑料之类的绝缘体就不好探测了,因为探测需要把两根线一根夹在刀具上,一根接工件上,刀具慢慢下降接触工件形成回路,一个点就算探测完成,
过去我探测绝缘体工件都是拿个小pcb电路板放在刀具下方,跟着刀具跑,探测一次高度图麻烦死,
所以准备做个3D全向探针,要求是高灵敏度,高精准度,成本低,业余条件下能容易制作,
这东西买成品太贵了

偶然一次看到一个视频,老外用压电陶瓷片做探针,心血来潮,马上还原

这个是电路,实际组装后使用中发现,这东西只能发出极短的脉冲,用手触碰探针头,有时候需要碰上去才会有输出,轻触不触发,

而且这个东西由于业余条件下加工,精度没那么高,探针会移位,这精度我接受不了,放弃。

然后就构思市面上那种钢珠接触的寻边器

这种构造的,不容易制造,精度也要非常高才能用,我这个做出来各种调整测试,总是会接触不量,三个爪,总有一个不对位,而且这个重复探测,误差太大,因为制作的间隙都太大,左右晃动间隙太大,影响二次探测

所以,以上都放弃

接下来上最终思路,并且已经装好在雕刻机上,效果非常非常棒,重复探测误差0!最起码我这机器感受不到误差

没错 就是电子秤传感器

电路也非常简单,用stc15w401as单片机,输出用光耦隔离

临时写了个寻角代码测试视频:

这样的对刀器有个好处是可以可以更改对刀力度,目前设计了两段式的功能,当接触工件时,触发探测输出,当继续移动硬接触到内部程序设计的力度时,触发急停输出,以防意外撞毁探针

楼主:
这是在海绵上探测寻边角/对刀的测试视频

一些测试视频

高度图探测

带堵转检测的自动收放探针,可以通过上位机g代码指令收放

通过上位机发送G代码,自动弹出探针

精准自动寻角

4点找圆心,圆、方通用

网友A:
什么系统 usb cnc还是mach3

网友B:
对刀用上了称重传感器,这思路666啊。不知道传感器上面的应变电阻会不会开裂,还有就是响应的问题。

网友:
哇,这是个好东西, 楼主多分享点视频呀。

网友:
不懂帮顶这个很深好吧

网友:
来学习!长见识!开眼界!看看实际效果。

网友:
这个好 全自动的给力 不用每次调整啦

网友:
来学习!长见识!开眼界

网友:
不错,坐看下文

网友:
前排支持,欣赏大作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刀用上了称重传感器,这思路666啊。不知道传感器上面的应变电阻会不会开裂,还有就是响应的问题。 ...

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导致变形,程序设计的超过一定数值会急停的,相应速度80HZ,每秒检测80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刀用上了称重传感器,这思路666啊。不知道传感器上面的应变电阻会不会开裂,还有就是响应的问题。 ...

一般对刀我用F50的速度,每秒移动0.83mm
每1毫秒移动0.00083mm,寻边器需要12毫秒检测一次,12ms工件移动了0.0099mm,百分之一毫米,远远够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系统 usb cnc还是mach3

任何系统都可以,我的是grbl

网友:
这思路,我感觉也可以用在3D打印自动调平上面,哈哈哈

网友:
这波玩的真6!

楼主:
感谢小姐姐赏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