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有没有玩过E5 2689的?性能怎么样?据说不支持VT?

楼主(2022-03-29):
想把台式机升级一下,目前是G4560+H110+4G DDR4+120G固态
另外手上有闲置的8G 4G DDR3内存各一条,还有个闲置的HD7750显卡

本来想上AMD的,看了下价格太贵了,6核的板U内存估计要上2000了。
后来看到牙膏厂的洋垃圾E5-2689才70块,华南金牌的X79主板也才400不到。再加上现成的内存和亮机卡,升级成本500不到。当然,性能上估计要比AMD R5-3600弱一些,但是好歹比我现在的G4560神U强啊。

网上查了一下,E5-2689比2680 2690都便宜,因为不支持VT?

网友:
G 2130+h61+8G+128g。艰苦的生活环境

网友:
I5 4460+B85+32G+750已滑倒在下坡路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i3 2100+H61+8G+HD6750已奋斗11年

网友A:
e5440 g41 4g ddr2 9500gt 还有谁

网友:
1231V3一百五出头,加个100多点的B85,再去配那些配件不也挺香的嘛,X79还是不要研究了吧,容易炸

网友:
i7 4790 + H97 + 32G + 256G路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5440 g41 4g ddr2 9500gt 还有谁

还闲置一个E5450 G41 4G DDR2 核显

网友B:
i5 4590+B85+16G+120G+1T      i3 2120+H61+4G+120G+1T      R5-3600+B450+8G+250G+GT1030
经典配置路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5440 g41 4g ddr2 9500gt 还有谁

我的办公电脑,E3400+G41+4G D3+集显表示不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5 4590+B85+16G+120G+1T      i3 2120+H61+4G+120G+1T      R5-3600+B450+8G+250G+GT1030
经典配置路过{:0 ...

你绝对是开公司当老板的!

网友:
AND  880T  X250  已坚持了十年,现在还用着。

网友:
我的台机240+785还活着,虽说用得极少...

网友:
i52500+z68+16G+512G ssd+470-4G 网课主力电脑

网友C:
如果追求性价比的话,看看人家,是用数据说话的,性能除以价格得出数值,如表中数据显示,在某个价位段选性价比高的

网友D:
2689我看是支持vt的      我用的2690    买的浪潮服务器板子  双路  6个pcie   现在300多
可悲的是开始时候上了一个U   想上2块U的时候装上怎么也不识别
还是建议直接双路  多不了多少钱,服务器内存还是便宜的,4通道插满
我装了32内存,开4G做虚拟硬盘系统缓存都能进去,又开了4G用作虚拟硬盘缓存
玩了2年多了没见卡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追求性价比的话,看看人家,是用数据说话的,性能除以价格得出数值,如表中数据显示,在某个价位段选性 ...

这个厉害啊,求链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689我看是支持vt的      我用的2690    买的浪潮服务器板子  双路  6个pcie   现在300多
可悲的是开始时候 ...

300多的服务器主板价格是不贵,不过能装到普通机箱里面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300多的服务器主板价格是不贵,不过能装到普通机箱里面吗?

装不进   长宽都是30+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5 4590+B85+16G+120G+1T      i3 2120+H61+4G+120G+1T      R5-3600+B450+8G+250G+GT1030
经典配置路过{:0 ...

我现在用的就是你写的第一套配置,只不过我的内存有8G,不是16G的,其余的和你第一个配置一模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