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装个NAS机型的HTPC主机,苦等结果发现自己是头猪

楼主(2022-03-29):
全国疫情,浙江物流疫情造成网购的部件都不那么顺利。从开始采购到昨晚基本齐全可以装机,整个部件的采购都已经过去了二十天了。还有部分风扇,数据线没有收到。好在机箱昨天到了,激动的晚饭都没吃,下班回到家就开始开干,一直干到九点多。当按下电源开关准备测试的时候,主板没有按照预期那样点亮。所有风扇转一下停了,LED灯亮一下灭了,然后就没然后陷入恐怖的静默状态。想想不就是内存没插好,插头没插牢小问题嘛,结果都不是直到拆下CPU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就是头猪!!
怎么会把CPU插座的针给弄弯了啊!难道是因为过于激动吗?无力的坐在靠椅上反思中,觉着自己就是三毛、铁臂阿童木、金刚葫芦。 大人谁会干这种事啊。。。。。

如果这时候身边能有下面这么个放大镜就好了。真想去买个放大镜回来。想想不确定性,今天还是把主板发到湖北去维修了。重新新买一块板子又得六百多。50元能修复是最好不过了。接下来又只能慢慢的等了。。。

网友:
只要没断针,可以自己掰回去的,光线足够就行,不需要放大镜,我都一个座上的十几个,照样点亮超频

网友:
还是蜗牛省心

网友:
手机打开摄像头,用尖镊子自己也可以校正。

网友:
最后一张的弹片是如何反向180°弯折的?前面的倒是好矫正

网友:
自己用个小钳子,小心地扳回来不就行了。

网友:
其实用个合适大小的针头最好,插进去想怎么掰就怎么掰

网友:
这针弹性十足,可以小心慢慢的调过来,之前弄过,虽然可能不能跟其他的完全一样,但用起来没问题就行。

网友:
用个小钳子,小心扳回来就行了

网友:
这得多暴力才会把针弄弯了!拿个手机支架把手机架起来,打开拍照放大,就是一现成的放大镜,再用镊子把弯脚扳回原位

网友:
这个确实可以自己掰回来,为啥这么说,因为我就这么干过

网友:
这个机箱看着好赞 多少钱

网友:
用镊子慢慢的扳回原位就好了。中间过程中,要是针断了,也可以装CPU回去,看能点亮不?这CPU座上的针,有些就是填位用的啦。

网友:
lz咋搞得怎么歪了这么多

网友:
慢慢跳问回去

网友:
最好用的事壁纸刀 尽量减少调整的次数 防止金属疲劳断掉

网友:
前两天一个本地的把我实体店配的H81m主板和G3250的CPU买走了,没有重度使用,我把单位退下来的H61主板配上I5 2400 CPU重新组装,一次点亮。
反正放CPU的时候手也是抖得,还好没有意外。

网友:
大头针挑一下就行了,经常遇到弯掉的,有的不影响,发部分是地线和电源,弯了也不影响!

网友:
你这说的头头是道的,按理应该是老手了,咋能弄歪这么多,是不是板子本来就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