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群联] 新买的金士顿U盘求一个群联 PS2251-19 量产工具,谢谢大佬

楼主(2022-03-29):
新买的金士顿U盘,想量产,没找到相对应的量产工具,求大佬分享,谢谢啦

网友:
最新主控还没流出,印象中现在都是SSS6131这种主控

网友A:
可以寄来代开运费自理

网友:
正常用就行了,有必要量产吗?

网友:
量产工具到底行不行的?

网友(2023-01-09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寄来代开运费自理

地址给一下吧,帮我代开一下吧

网友B:
可以远程代开3块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远程代开3块钱

可以帮忙量产群联 PS2251-19 吗?可以的话加我微信:iPhoneYM

网友C(2023-02-11):
京东卖了一个金士顿的64G,写保护了,说可以寄回去保修,里面有内容不方便寄回去保修,也是PS2251-19的主控。量产找不到工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京东卖了一个金士顿的64G,写保护了,说可以寄回去保修,里面有内容不方便寄回去保修,也是PS2251-19的主控 ...

网上有,这玩意儿用HG2319工具就行
PS2251-19U3=HG2319

网友:
新买的就搞量产,还不如直接买DIY的903,3281,3267之类回云乱搞!

网友:
刚好有一个类似的 ,同求 工具

产品制造商: Kingston
产品型号: DataTraveler 3.0
产品修订版: PMAP

主控厂商: Phison(群联)
主控型号: PS2251-19(PS2319) - F/W 10.02.5D [2021-07-13]
闪存识别码: 983C98B3 - Toshiba(东芝) [TLC]

网友(2023-03-31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寄来代开运费自理

能帮我代开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远程代开3块钱

帮我代开一个

网友:
可以去网上找群联的UP309,工具开卡

网友(2023-05-03):
可以用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