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大家带AV输入的行车记录仪能当显示器吗?

楼主(2022-03-29):
家里有个乐视的盒子   想找个显示器玩玩 买个太贵  看某鱼有那种带AV输入(就是接倒车影像摄像头的) 20多块  想问下接上盒子能当显示器用吗?

网友A:
能匹配视频接口输入的屏幕就行,注意分辨率。

网友B:
320*240记录仪 估计字看不见

网友C:
几寸大小带AV输入的屏幕分辨率感人,买了你绝对会后悔的。
要看电视,还是老老实实找个有HDMI接口的显示器或者电视机吧,盒子HDMI和AV输出的效果天差地别。

网友D:
闲鱼找本地的显示器也不贵

网友E:
买个二手电视好了,显示器一般没有喇叭。你只能插耳机用。

网友F:
av输入是复合模拟视频信号,简单说,很多信息杂和到一条线一个信号中。串扰非常严重
s-video,rgbs,就是逐渐把各种信号分开的过程
然后到dvi,hdmi,就是到数字化的过程

网友G:
不建议楼主买这种记录仪当显示器,分辨率很差,还是买一个19寸、带喇叭的显示器,大约也是100多元,比记录仪好太多了。

网友H:
楼主是不想看内容。能看信号条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匹配视频接口输入的屏幕就行,注意分辨率。

好的 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20*240记录仪 估计字看不见

不能吧  现在的后视镜记录仪分辨率还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几寸大小带AV输入的屏幕分辨率感人,买了你绝对会后悔的。
要看电视,还是老老实实找个有HDMI接口的显示器 ...

好的  谢谢  主要显示器太占地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闲鱼找本地的显示器也不贵

嗯  主要还是想找个小点的  放桌子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买个二手电视好了,显示器一般没有喇叭。你只能插耳机用。

转接头带音频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av输入是复合模拟视频信号,简单说,很多信息杂和到一条线一个信号中。串扰非常严重
s-video,rgbs,就是逐 ...

好的  谢谢您的科普  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不建议楼主买这种记录仪当显示器,分辨率很差,还是买一个19寸、带喇叭的显示器,大约也是100多元,比记录 ...

本地闲鱼卖的很贵  所以  再找找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是不想看内容。能看信号条就行了

哈哈哈哈   主要看同事车里那种后视镜记录仪清晰度还可以

网友:
那个倒车镜屏幕、能有多大?
现在没有四十寸以上的屏幕、
都是耍流氓的屏幕、

网友:
找坏的笔记本,屏幕是好的改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