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汉DM6800G+PS223电源怎么改可调?

楼主(2022-03-29):
最近看了许多改可调的文章,有电动车充电器也有明纬350的电源,也心里发痒。正好有个退役的全汉电源,芯片是dm6800+ps223的,各集成了单独的小板,请大佬看看是否有改可调的希望,好让我死心

网友A:
有坏电容,改不如收个二手。把你这一堆卖掉再添钱。时间还要买表头电容电位器接线端子,而且成功率不是百分之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坏电容,改不如收个二手。把你这一堆卖掉再添钱。时间还要买表头电容电位器接线端子,而且成功率不是百分 ...

是的,如果改可调那些都需要拆掉的。毕竟才16伏,耐压不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