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H3C ER3208G3 多WAN口企业路由 简单拆解

楼主(2022-03-29):
此款路由器是家里自己用的,用的总路由+AP方案

型号H3C ER3208G3

一共10口,WAN口支持2-5口切换

背面

开盖后,板子挺小的,电源采用外置输入的 内部没有电源板

根据背面可以判断出采用的是5+5+1的方案,5口交换机芯片2个,一个路由器芯片管理

散热片不好拆这里就不放图了,看得见的芯片看看

内存芯片型号H5TQ2G63GFR  ,DDR3 256M

FLASH型号:MX25U25645GMI00   256M

这个查不到是啥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最后的最后,既然拆都拆了,就把这些台系电容顺便都换了吧

全部整三洋固态

网友A:
盒子这么大,里面板子那么小。。

网友B:
果然ER系列和MSR系列比起来真天上地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盒子这么大,里面板子那么小。。

为了上机架设计的

网友C:
我晕,华三这么水的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果然ER系列和MSR系列比起来真天上地下

怎么说呢?不过这个看起来更像家用路由器换了个铁壳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晕,华三这么水的么!

ER也能代表华三水平,就如同你拿华为胶壳小路由器来说华为水平一样,华三路由起步MSR

网友:
闪存是256Mb ,也就是32MB的。

网友:
一分钱一分货吧 至少外观看着大气 几百块钱的路由器就靠这个外观好要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R也能代表华三水平,就如同你拿华为胶壳小路由器来说华为水平一样,华三路由起步MSR ...

那就好,我们新公司装修全部用华三方案的!

网友:
集中度越来越高,主板越来越小,但壳子没变

网友:
pcb真够小的,外壳却那么大

网友:
盒子贵,芯就 。。。 。。 。。。

网友:
家用别买这种机架式的,太占地方,除非你有专用机柜。

网友:
这么大盒子,为什么不把电源放里面呢?

网友:
可以把板取出来,换个壳子用

网友:
家用这个,有多少带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盒子这么大,里面板子那么小。。

机架尺寸在那儿摆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