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个ETC设备

楼主(2022-03-29):
etc坏了,提示错误35,不知道啥意思。

网友:
相比早期的偷工减料严重!

网友:
这小东西里面的东西还真不少!

网友:
那个小板就是天线?

网友A:
不是一般都两个电池吗,这个就一电池,我那个卡都晒变形了,机子貌似还没事

网友:
现在的只有一个14500电池了,感觉用料和做工都比以前的差了很多。

网友:
装了之后从来没用过

网友:
3.2v的铁锂电池,应该是比较耐用的吧

网友:
那个FLASH芯片感觉是后加的

网友:
电池,太阳能板,单片机,显示屏还可以再利用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一般都两个电池吗,这个就一电池,我那个卡都晒变形了,机子貌似还没事 ...

刚开始出的是一个法国产的一次性锂电池和一个超级电容。后来出的就是一节14500电池了

网友:
换新的还免费吗

网友:
看着有些省料。

网友:
后期的ETC都带有蓝牙功能的,看看有没有对应的app重新激活

网友:
这是非法拆卸后复位了,背面有个防拆的微动开关,图中可以看到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需要重新激活,复位了,板上那个微动开关就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