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] 哪里可以买到正品磷酸铁锂电池组?做个户外电池用,请坛友分享一下信息

楼主(2022-03-29):
做个户外电池用,请坛友分享一下信息,谢谢。除了电池还有保护板、均衡板也需要。

网友A:
正规的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啊,48V。
做户外电源完全可以了。

如果经常循环,帮大家测下循环次数和容量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规的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啊,48V。
做户外电源完全可以了。

我做12V的,想买4块那种长方形的串起来

网友B:
具体看需要什么规模,什么电压规格的。如果动不动就十几二十度那种的话建议直接找个新能源车电池包。

网友C:
基站电源48V50A的铁锂电池可以,

网友:
自己做不如买成品。除非自己有齐全的工具。

网友D:
没有点焊机的话劝退,如果搞个小的还可以,大的只能买成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有点焊机的话劝退,如果搞个小的还可以,大的只能买成品。

搞个小的,打螺丝可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具体看需要什么规模,什么电压规格的。如果动不动就十几二十度那种的话建议直接找个新能源车电池包。 ...

12V,50-100AH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基站电源48V50A的铁锂电池可以,

哪里有靠谱的货

网友:
去买成品吧,超过30A的都是炸弹。

网友E:
某鱼。12V260AH,净重26KG。内阻1毫欧左右的.
我买的是原厂4串的,听说还有8串的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做12V的,想买4块那种长方形的串起来

12V有啥用?
买个而充电宝就不就行了

网友:
去小黄鱼看看吧,不过最近电池是真的贵。

网友:
现在电池肯定贵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某鱼。12V260AH,净重26KG。内阻1毫欧左右的.
我买的是原厂4串的,听说还有8串的. ...

原厂4串的什么品牌电池?

网友:
关键是看你要带什么类型的户外设备

网友:
现在别说有,就算有价格也死贵,小黄鱼问10家10家都告诉你没货

网友:
亿纬某宝有旗舰店是正品至于价格嘛

网友:
感觉能买到的大部分是拆机 好不好的看运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