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优利德ut58a万用表不准故障求教

楼主(2022-03-29):
这块表测量数据都不准,测电容偏小,交直流电电压偏大,给7106牛屎v+v-单独供电,量了下v+对com,6v了,明显不对,正常值3v,要分压作为基准100mv,现在基准电压肯定是不对的。又断开v+出来的铜箔走线,再供电,v+v-,9v了。又焊下运放与4011等,再测还是这样,折腾了几个来回。又把v+对com端接了个3.3v三端稳压管,改了下分压电阻,使基准电压达到100mv,但是测试直流电压准了,交流电压与电容档还是不行。特向大佬们求教,该表还能修吗,牛屎7106脚位与一般7106还不一样。以前在别人的帖子曾请换过坛中大佬,说用385来作基准,但无奈原理不懂,一直未弄

网友A:
寄回厂去修啊,优利德免费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寄回厂去修啊,优利德免费修。

当时以为小问题,没返厂,现在折腾成这样,也返不了了

网友B:
牛屎铲了,换主控,既然留焊盘了,肯定是标准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时以为小问题,没返厂,现在折腾成这样,也返不了了

修过也能返厂,这个不是电脑修过不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牛屎铲了,换主控,既然留焊盘了,肯定是标准的

不是标准焊盘,脚位对不上

网友:
优利德是终身免费修的吗?

网友C:
7106芯片有40脚,42脚,44脚的,如果你有一个档位是正确能用的,那就说明芯片是好的,故障在外围电路,主要检查运放和保护电路

网友B:
7106牛屎v+v-单独供电,量了下v+对com,6v了,明显不对,正常值3v

若果真是这样现象,就是7106烧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7106芯片有40脚,42脚,44脚的,如果你有一个档位是正确能用的,那就说明芯片是好的,故障在外围电路,主要 ...

电阻档正常。这个牛屎44脚,但焊盘脚位与一般的牛屎7106不一样,2脚是供电v+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7106牛屎v+v-单独供电,量了下v+对com,6v了,明显不对,正常值3v

若果真是这样现象,就是7106烧毁了 ...

这个值是正常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7106牛屎v+v-单独供电,量了下v+对com,6v了,明显不对,正常值3v

若果真是这样现象,就是7106烧毁了 ...

一般是2.8   但是3服也是正常的,你单独给7106供电测一测电流多大,一般空载电流在1~2毫安左右,超过了这个值就算表是好的也不能用,很废电池

网友C:
你这7106很有可能内部稳压坏了,芯片大概2元一个,如果你想实验可以换换,如果不想咸鱼表几元钱大把的这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7106很有可能内部稳压坏了,芯片大概2元一个,如果你想实验可以换换,如果不想咸鱼表几元钱大把的这种 ...

牛屎7106我有,但这个焊盘脚位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是2.8   但是3服也是正常的,你单独给7106供电测一测电流多大,一般空载电流在1~2毫安左右,超过了这 ...

切断v+出线端,给7106单独供电,也就不到1ma

网友D:
原装焊盘,应该有适配这个焊盘的芯片吧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原装焊盘,应该有适配这个焊盘的芯片吧?

芯片淘宝有,44脚多的很,买的时候注意封装,你说2脚不一样,最好咨询一下,是你弄错了还是这个芯片有别的封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芯片淘宝有,44脚多的很,买的时候注意封装,你说2脚不一样,最好咨询一下,是你弄错了还是这个芯片有别 ...

这个ut58a就是这样的封装,第二脚是v+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芯片淘宝有,44脚多的很,买的时候注意封装,你说2脚不一样,最好咨询一下,是你弄错了还是这个芯片有别 ...

我以前换过挺多7106牛屎的芯片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芯片淘宝有,44脚多的很,买的时候注意封装,你说2脚不一样,最好咨询一下,是你弄错了还是这个芯片有别 ...

不是封装,是ut厂家 往板子上糊牛屎的时候,就故意把那个小芯片 的脚位排成这样,顺序打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