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输] 一个DC110V800W卤钨灯,DF4B内燃机车用

楼主(2022-03-29):
DF4B后期型号头灯用的,DC110V800W。灯光颜色是耀眼的暖黄色。发热量很大。
灯架

网友:
800W  就是个电暖气 ……

网友A:
这灯放现在来看,效率太低了,都变成热量了。

网友B:
没有参照物,我不能知道灯管的长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参照物,我不能知道灯管的长度。

差不多10cm

网友:
搞2个,串联,是好暖气,当能是电便宜。

网友C(2022-05-02):
小学和初中的时候,我以前经常骑车去郑州北站(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)逛,那时候郑州北站还是开放式的,很多条路可以通进去
有一次偶见停放废弃蒸气机车的角落,好几辆前进和建设型机车停在那里废弃好久了,位置偏僻荒无人烟,那里就成了我经常去玩的地方,经常偷偷的在那里手Y
从机车灯头上拆了几个卤钨灯,一辆机车才一个,记得没错的话,也是DC110V的,功率完全没有印象了,还在家还把灯接线连在220V的市电插座上,亮了一下,差点闪瞎。放在客厅饭桌的小抽屉里,后来搬家后也丢失了
我记得很清楚,自己在这几辆破机车上爬来爬去,还有机车的锅炉前盖打开了,里面黑洞洞的,专门从家里带了三节电池的虎头手电向里面照了照,里面一堆管子,应该是蒸气管道。这个地方承载了我很多儿时的记忆,在家被父母凶了,都会跑到这里偷偷的哭。远处还有一个蒸气驱动的吊车,那工作时巨大的蒸气声音每次都把我吓个不轻
前年我再次骑车去北站找这个地方,可惜怎么也找不到了,估计是被改建了

楼主(2022-11-20):
引用 网友C:
小学和初中的时候,我以前经常骑车去郑州北站(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)逛,那时候郑州北站还是开放式的,很 ...

还是挺危险的,车身比较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还是挺危险的,车身比较高

是的,上初中的时候嘛,那时候胆子比较大,心也大
还好那个停放废弃机车的轨道顶部没有接触网,否则那时候P都不懂的我,可能就真的危险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上初中的时候嘛,那时候胆子比较大,心也大
还好那个停放废弃机车的轨道顶部没有接触网,否则那时 ...

接触网电压37.5kv,安全距离1.5米以上,接触网下面不能多待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接触网电压37.5kv,安全距离1.5米以上,接触网下面不能多待

这个接触网电压,我一直没搞明白
有说25kV的,有说27.5kV的,有说37.5kV的,是标准不同吗?还是机车可以兼容多种电压?
好像电力机车用的是工频变压器吧?那大几千千瓦的功率,变压器得多大个头?
动车就不知道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接触网电压,我一直没搞明白
有说25kV的,有说27.5kV的,有说37.5kV的,是标准不同吗?还是机车可以 ...

25~27.5 实际电压变化大30k以内都算正常。
网上的主要技术参数
用途                    客、货运
电流制                 单相交流50HZ
额定值                 25kv
最大值                 29kv
最小值                 19kv
超压保护               31kv
久压保护               17.5kv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25~27.5 实际电压变化大30k以内都算正常。
网上的主要技术参数
用途                    客、货运

谢谢科普~
我查了一下,供电方式也有很多种,不同的供电方式,优缺点不同,电压也不同,比如AT供电法就是55kV的电压,通过自耦变压器降到27.5kV供给接触网

之前看过老站的贴子,电力机车的变压器好像是工频的,那么工频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应该与输入电压正相关的,如果接触网电压较高,不知道机车的输出功率会比较大。或者是接触网电压较小,会导致机车输出功率低于额定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科普~
我查了一下,供电方式也有很多种,不同的供电方式,优缺点不同,电压也不同,比如AT供电法就是 ...

就像滚筒洗衣机原理差不多吧。。。

当年可控硅,自动调速。
现在IGBT/mos全桥。。。

功率没转速和扭矩重要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灯放现在来看,效率太低了,都变成热量了。

耐用和灯光穿透力是第一。效率第二

网友:
印象中,火车的车灯照的很远很亮

网友:
原来是机车大灯啊,哈哈,还以为机车发动机里要用到这货